[外设] 电脑扇热支架 USB 电源工作不正常问题

楼主(2024-11-17):
某东上购买了一款 酷睿冰尊(ICE COOREL)A9 散热支架。
其 USB 风扇已经罢工好长时间了,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电路板长这样。
背面:

正面:

发现接一个风扇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用万用笔测量 usb 正负极的电压,大概5v左右,一旦接入风扇多了,电压就变成 4 v 左右了,估计是其内部电路有啥降压的设置。

顺便清理了一下灰尘,然后组装起来。

之前我用的是小米的手机充电头,但是是兼容性问题,我还专门换了几个充电头,并用 USB 电压、电流测量工具来测量电压电流:

我先换了一个华为的

结果发现电压是 4v,电流是 1A。风扇不转。
换了一个杂牌充电头,结果发现了惊喜,电压 5v 电流 0.7A,风扇转动了。

重新换回小米充电头,一开始电压 5v , 电路 1a,风扇不转。

静止了几秒钟后,电流变成0.7a,风扇又转了

看上去像是电路板内部的降流电路出问题,导致在很多情况下,电流超过额定值而不工作。

楼主:
怀疑是滑动电阻有问题,于是买来更换之。

图片1 是语言来的电阻,

图片2是更换后的电阻,

图片3是更换过程中使用壁纸刀来辅助取下元器件。

最终一顿操作猛如虎,花费了一个小时,发现问题依旧。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通电的时候,摸到了电路板上的三极管位置,发现一阵麻,以为是漏电,又重新摸了一下,不是麻,是太热了。

我又重新看了一下管脚周围有烧糊的痕迹,看来是三极管坏了,等买一个替换上吧。

楼主:
三极管到了,当初为了能够匹配买了和原版一模一样的款式。

图 1 芯片型号 D882P - M3Y
又是一顿操作,我终于把原来的期间拔下来,并安装上新的了

图 2 焊接完成后的效果
圆圈处就是我焊接的位置,可以看到焊接的很不平整。当初在拆芯片的时候虽然我用了吸锡带,但是没有在吸锡带上松香,导致电路上的上锡口的位置被破坏了,后面在做焊接的时候,就没法让锡贴合电路板了。特别是中间的那个引脚,空间狭小,很难精确的将锡焊接到固定位置。后来干脆先上一坨锡,甭管是糊在哪个引脚上,等其固定了之后,再用电烙铁尖端一点点小心划开。
焊接过程中,发现这个三极管质量不咋地,特别容易积攒热量,电烙铁的接触其引脚后,热量传递到三极管上散不出去。焊接完成后,正常运行起来,虽然没有那么热,但是摸起来也有差不多四十多度。看样子这个三极管质量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