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POLO车载CD机偶尔不能用,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11-17):
大众POLO车载CD机偶尔不能用,什么原因呢?
车已经13个年头了,最近CD机头不好使,偶尔显示屏无法点亮,无法切换到CD模式,但偶尔又能播放。
已经把机头拆下来了,请高手指点一二后,就搞搞它。

网友A:
听着像接触不良呢。拆了重新插拔一下接插件。或者淘一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着像接触不良呢。拆了重新插拔一下接插件。或者淘一个换上。

把板子拆了,然后喷酒精洗了一次,装车后目前正常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板子拆了,然后喷酒精洗了一次,装车后目前正常播放。

看来就是时间太长了,13年了,也确实使用时间够久的了

网友:
除除尘。太阳下驱驱潮。

网友B:
换个大屏的,能插优盘的

网友C:
能坚持大众CD机还是不错的,建议去海鲜市场淘一个品相好点的也就4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屏的,能插优盘的

其实刚买车时就无损加装了一个SD卡播放合,按CD键切换 CD模式和SD卡模式,
有大屏的推荐吗? 价格要够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坚持大众CD机还是不错的,建议去海鲜市场淘一个品相好点的也就40米

海鲜市场中有推荐的关键字吗? 我去搜索,要无损安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鲜市场中有推荐的关键字吗? 我去搜索,要无损安装的。

拍一下你的车机,按图搜就是了

网友:
正常老化,建议换个车机。

网友:
该换一个功能强点的

楼主:
刷一刷又能用了,准备买个蓝牙转FM,哪位看官有推荐呢?

网友D:
买个支持AUX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支持AUX也可以

车载CD不支持AUX输入,否则都直接加个蓝牙接收模块输出AUX了

网友:
今年换车有补贴,必须换了啊,13年的车了,换个普通的桑塔纳也就几万块。

网友E(2025-01-18):
引用 楼主:
其实刚买车时就无损加装了一个SD卡播放合,按CD键切换 CD模式和SD卡模式,
有大屏的推荐吗? 价格要够便 ...

同款车机,也是你一样故障,前几天坏了。我也拆下来搞搞,就是酒精清洗对吧。这款车机音质好,换大屏很难有这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载CD不支持AUX输入,否则都直接加个蓝牙接收模块输出AUX了

我加装的是之前,汽车之家那个什么小白出品的那种插卡的。放在手套箱里。有带aux。不过没有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款车机,也是你一样故障,前几天坏了。我也拆下来搞搞,就是酒精清洗对吧。这款车机音质好,换大屏很难 ...

是的 这款音质还是不错的。双DIN大众的车机好像也有比较合适的型号,当时看5-600.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白菜价。小白出品的那种插卡的,放在手套箱里, 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一刷又能用了,准备买个蓝牙转FM,哪位看官有推荐呢?

能用不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FM发射再接收的效果,没有收音机原来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