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ESP8266-12s/ESP01S测试板

楼主(2024-11-17):
玩物联网用便宜的EPS01S做了一个远程遥控的开关,价格便宜,可IO口太少了
现在玩EPS8266-01S,可控制的IO口多,就是测试麻烦,要焊接测试,淘宝网上测试板价格又高,还是自己DIY个测试板方便些。

在立创开源广场的找到一些图,自己修改了一下
如图

打板后回来焊接验证,用ESP01S和ESP8266-12S验证了,可刷固件。
由于没有图中2个按钮,换了2 个2脚的按钮, 中间插ESP12S的是用铜针焊接的。
铜针不好找啊,准备在网上买的,价格以点小贵,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最后想到用废百兆坏路由器上的网口里面的有弹性的铜针,
截成1CM一段,焊上去后效果不错,有弹性可以卡住ESP12S的邮票孔,舒服!
焊接过程就不展示了,成品如图:

使用方法:按住DOWN键不放,再按RST键5秒放开,等3秒左右就可以放开DOWN了,这时就进入下载固件模式。刷完固件,按RST重启,可以测试固件了。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触点用别针 不会扎手

网友A:
加2个三极管,自动下载,自动RESET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现在玩esp32-c3吧,有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2个三极管,自动下载,自动RESET

如何加?有电路图,或都链接吗?

网友B:
这种测试板最难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能卡住邮票孔的物资

网友C:
ch340都不加一个,还是加在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都不加一个,还是加在背面了?

在背面,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测试板最难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能卡住邮票孔的物资

这个我也是想了很久,终于想到网络接口里面的弹线是铜的,又好焊接,试了一下,确定很有弹性

网友:
这个卡模块的方法好

网友:
厉害,学习了,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2个三极管,自动下载,自动RESET

对的,参考nodemcu图,也可以加CH34X去串口.你这太简陋了..

网友:
竟然看到一条飞线,我打的板一直没弄,一直没时间

网友:
羡慕楼主,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