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小喇叭,

楼主(2024-11-17):
收音机拆了不少,小收音机低端机几乎都是这种小喇叭,高端机也是,拆个看看,和传统扬声器一个鸟样,通过对线圈的观察应该是喇叭入口地方断裂了,正常的喇叭如果烧了的话线圈上应该是有黑点,也就是瞬间电流过大,把线圈烧断了,我们正常喇叭的线圈是铜线本色,或者是高温后带点暗黑色的。

网友:
这个很高级,不是纸盆,而是不怕水的塑料盆的

网友:
这种往往是压到塑料振膜扯断线

网友A:
对讲机用这种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用这种多,防水

sony  松下都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德生PL380收音机里面的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德生PL380收音机里面的喇叭了

380好像是纸盆然后涂了胶水吧,那个肯定软不拉叽的,这种硬塑料的声音中高音会好一点,没有低音,适合人声

网友:
这个小喇叭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