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上古神器西铁城CQT-101石英表校表仪拆解!用更优雅的姿势测试R8025T

楼主(2024-11-17):
忽然想到何必用频率计测试8025T,测试的结果还需要换算,直接上校表仪不更简单?

请出几十年高寿的西铁城校表仪,上次校准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一会再确认一下校表仪心脏-恒温晶振这十几年来的偏差。

完美开机。

拆开看看:其中PCB边缘有个黑点,这个是我做的记号,可以通过频率计检验OCXO 恒温晶振的频率是否准确。

看到这个4.32M晶振没? 这个就是心脏,校表仪的精度全靠他,这个已经老化了几十年了,上次校准十几年前。

OCXO里面啥样子?

好了,连上铷钟基准的频率计,看看校表仪的晶振这10多年偏差了多少?还不错,最后一位偏差了2到3个字。

感觉再问下chatgpt,这3个字的偏差折合日差和年差以及pp是多少

结果是这个校表仪误差是每天0.006秒,但这个校表仪的显示最小单位是0.01秒/天,所以实际最多差一个字,非常不错。

当然,进益求精永远不过时,既然都拆开了,再校准一下校表仪吧。上无感陶瓷改锥!

很轻松调整到丝毫不差,4.3200000Mhz

上听筒了! 校表仪的传感器能听到晶振32.768Khz的叫声,比蝙蝠的耳朵还灵敏。我们先听听昨天用频率计测的那个最准的8025T叫的怎么样(频率计测试只差一个字)?

简直完美!正中靶心!

上个昨天测试误差最大的8025T 频率误差后面40个字。

看看传感器怎么对8025进行把脉的?纯纯老中医,就靠听!

这下直观多了,6个8025T中,最准一个几乎无误差,最差一个每天快0.1秒,一年快36.5秒

看看怎么测试的,放上去结果就出来了

既然测试方便直观了,那就可以改变条件测试下8025T的稳定性了

测试了下误差较大的8025T,改变电压,1.7到5V,误差几乎不变,电压降低到1.4V,即温补功能失去后,日误差降低到0.03秒/天,不上图了。

结束

楼主:
找出15年前对校表仪开机热机稳定时间的测试数据,稳定速度还可以

15年时间才偏差了0.07PPM,这个校表仪的OCXO晶振确实牛逼!

楼主:
冷知识来了

校表仪之所以使用 4.32MHz 的频率,是因为这个频率可以通过简单的分频电路精确地分频到 1Hz(即每秒一次的信号),从而用于精确计时和校准。

分频实现步骤

因数分解
首先,将 4,320,000Hz 进行质因数分解:

256×27×625=4,320,000

这意味着经过这些分频器后,输入的 4.32MHz 信号将被精确地分频到 1Hz。

分频电路的实现
一级分频(除以 256):
使用 8 位二进制计数器,每位计数器将频率除以 2。
二级分频(除以 27):
使用 三个除以 3 的计数器级联。
三级分频(除以 625):
使用 四个除以 5 的计数器级联。

网友A:
怎么能确定频率计就一定比校表仪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确定频率计就一定比校表仪准呢?

频率计外挂 铷钟基准

网友:
高手,太牛了

网友:
还有这宝贝

网友:
我记得80年代的石英钟都很准

网友:
传感器能听到晶振32.768Khz的叫声
觉得这个也很牛克西

网友:
古老的精密仪表,首见,很是不错

网友B:
够老,真的是1954年

网友:
好厉害的仪表。

网友:
纯纯老中医,我还以为要用探针,原来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老,真的是1954年

昭和54年,不是公元1954年

网友:
没想到是听出来的,环境噪声会不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我是外行,进来看个热闹,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石英大师。

网友:
这些仪表玩起来,比玩表不逊色。

网友:
这玩意调表确实可以搞得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