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康铭KM-6729改锂电充电

楼主(2024-11-17):
现在有个康铭的充电触摸台灯,原先的锂电不耐用,改了3节并联锂电,用的是吸尘器的拆机电池,应该是动力电池吧,现在原先板子上的TP4056充电很慢,还有1Ω的电阻发热厉害,是3节18650容量太大吗?想改成2A充电,现在买了个SM5308的充电板,不知怎么改装,麻烦大神指点指点如何改成2A充电,谢谢了!!!!

网友A:
改造的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上面是几路,要是一路控制灯,一路接电池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的实用,谢谢分享

我是想问怎么改成2A充电,现在板子上是tp4056,充电慢,买了2A充电小板,怎么改,谢谢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充电小板直接并到电池上,外壳再开个充电口

网友:
改过了绝对好得很!

网友C:
把充电板并在电池,开1个充电口,或者并在自带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充电小板直接并到电池上,外壳再开个充电口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充电板并在电池,开1个充电口,或者并在自带充电口。

谢谢大神

网友:
买的时候不是有说明吗?

输入正负极连接到原灯的充电输入正负极,板子上的电池正负极连接上电池保护板上的输出正负极即可

网友:
6楼的回复就是最好的改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