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热电偶煤气灶火焰探针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

楼主(2024-11-17):
今天燃气炉点火后不能维持燃气输出,  开始以为热电偶探头坏了, 后来发现是电磁阀断线了. 按了下电磁阀的弹簧, 力量不小的, 热电偶煤气灶火焰探针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 居然能吸合这么大的弹簧铁芯.
查了下网上资料, 热电偶输出的电压0-100mV, 那电流得多大才能驱动电磁阀?

网友:
接个万用表放火上烧一下看看

网友:
同样疑惑中

网友:
燃气电磁阀的工作不会太大,一般在几十毫安左右

网友:
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打火时,是旋转开关把电磁阀摁下去的,感应针只是辅助保持吸合的

网友:
电磁阀的弹簧很细的,没什么力度

网友:
有一个空下来的电磁阀,量了下线圈电阻,22毫欧,按热电偶输出100毫伏计,线圈应该有4.5安培的电流,电磁阀工作原理是先按下点火钮,使活动铁芯与电磁阀线圈里的固定铁芯结合上,此时火焰已点着,热电偶在受热情况下给电磁阀线圈提供4.5安培的电流,此时,两个铁芯是吸合在一起的,电磁吸合力只需比回位弹簧的200多克力大一点就可以了,以热电偶提供的能量是完全办得到的,这就保证了连续供气燃烧。万一炉子熄火,热电偶没了电,线圈也没有吸合力了,于是弹簧推着活动铁芯回位,切断供气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