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我用了多年的闪迪优盘竟然是个读卡器(iXpand Mini SDIX40N)

楼主(2024-11-17):
闪迪U盘用了很多年了,一端插电脑一端插苹果手机,两用的。突然不读盘了,在角落吃灰二年了,今天拿出来研究研究。

顺着铁皮缝隙使用美工刀打开铁皮壳子。

我的天哪,里面有个TF卡,拿掉卡看看

很多触点,对应卡上面的触点。下面看看卡,文字被涂黑了,看不到信息,只能看到中国制造。

继续拆掉U盘的塑料壳。

看看全家福

拆完了,看看芯片长啥样,NS1083AD主控,我也不认识它。

后来把苹果接头的位置截断,又可以愉快的读盘了,正常使用。

原样装回就不拍照片了。

网友A:
正品的闪迪应不会是这样的吧。

网友:
这,,,这个读卡器还挺高级。。。

网友B:
应该不是正品闪迪

他家别的不多,就芯片多,随便弄个黑片,也比这么搞节约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品的闪迪应不会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正品闪迪做的,L头带芯片这个可不是小厂能用的

网友:
找出原因没有,是读卡器坏了还是存储卡坏了。

网友:
楼主很精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正品闪迪做的,L头带芯片这个可不是小厂能用的

你说TF是SD做的我信,你说成品是SD做的打死我都不信...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正品闪迪做的,L头带芯片这个可不是小厂能用的

同意,这款U盘应该是闪迪正品,当初因为大容量的型号巨贵,所以有教程拆解换TF卡升级容量的。

网友:
不错耶,可以自由扩容。量产一下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正品闪迪

他家别的不多,就芯片多,随便弄个黑片,也比这么搞节约成本 ...

这玩意是MFI认证的……………………有专用APP

所以,不可能有假货,只会有不好用的

网友:
这做工不像山寨的,山寨估计也不用闪迪的卡

网友:
3.0版的读卡器,山寨货?

网友:
看板子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这款U盘应该是闪迪正品,当初因为大容量的型号巨贵,所以有教程拆解换TF卡升级容量的。 ...

厉害了,这操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多年前闪迪官方旗舰店买了一个,因为手机套壳插不下位,插了。和这一样插的内存卡

网友:
这嫁接的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