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1113 -1114从安鑫群里抢的儿童平板和买的件

楼主(2024-11-17):
20211113 周六 晴天
    早7点40起,煮饺子30个吃,上班,无活,一上午都没什么事,
    反正迷迷糊糊的一上午就过去了,都11点半了,我进屋去洗手,打算顺道放水,
    听外边谷登一声,赶紧出来吧,以为是快递呢,我跟老送合买的两个电源板今天得到了,
    结果不是,来个女生,手里拿出个长条的黑东西,我以为是修个插排呢,
    还有点不情愿,但是她说是什么抽气机?
    后来我看了半天,了解了,大概就是抽真空顺道热封的玩意,
    说是用着用着砰的一声炸了,让我给看看,能修不,我说试试吧,
    拆开一看,真简单,一块板子一个电机,一条加热丝,
    板子上面的IC一个8脚炸了的是FV3773,
    鉴于没有这玩意,就算有,炸这么惨,变压器有一个线圈不通了,也没必要修了,
    她在外边打电话没玩没了,牛嫂又跟她勾搭上了,聊个没完,
    我叫她进来跟她说明,现在是烧了电源了,本以为加个电源外挂就行,
    现在发现不那么简单,只能拆掉坏的件,然后重新嫁接一块板子,报价二十多块,
    她表示修,于是,她走我修,刚开始拆件,
    进来两口子应该是打工的,来修俩小口径4灯锅,跟那第五老头修的差不多,
    因为炒菜用导致烧了第一个800W,都一样,其中一个不一样就是自己换的开关,换反了,
    结果开机就炸,断开那坏的加热环,调转180°安回开关,
    (就是这个铜脚朝上导致炸锅)然后试机,不过电,
    发现原来进线到温控那里炸断了,铜鼻子和铁片给点焊住了,只好撕掉,
    然后重新将进线拧上,这次正常。只能用3,4开关,也就1300W,
    另一个完全一样,也拆开看看,收10块钱算了。打发走。
    然后,找3W恒流源给试试电机,不行,电机400MA,带不动,
    只好找了个12v不知道几A的电源芯,做工真不错,四根线接上,最终搞定,
    上机大体正常,测试完成1点了,赶紧撤2021年11月13日12:56:22
    下午写到3点多,也不想睡了,傻小也联系我,我又担心那女的来取,怕太早了,还有快递呢,
    于是,不到3点20就来了,灵灵送出来一个箱子泡沫箱套塑料袋,包装不错,
    这个拆开一看正是我们要的两块电源板,我将其中一个拆开换了个插座接变压器,
    试机,总算会用了,效果还行吧,不过也发现点问题,我这个冒烟,
    不过是个47欧2W的电阻冒烟热而已,不行回头换个更大的。
    再就是,低压调整时,输出电压可以受开关按钮切换,输出或者不出,
    超过12V的调整,这个开关有三种状态,输出正常,
    全压输出和断开所以说不是太安全。后来傻小来,借走一块采集卡,17:30撤,
    替老送取走了他的那板子,总算打发了。
    那女的也没来,今天又没什么进项了,除了中午那十块钱。
    天黑走人。2021年11月13日20:01:44
---------------
20211114 周日 晴天
    早7点45起,起来煮饺子,吃了21个饺子,上班,
    刚到,一个白车跟着停下来,车上是昨天那女的,问我修好没有,我说修好了,
    她下车来,我让她看,给她试了一下,能抽能热,就得了呗,给她,
    她扫码问我20啊,我说,给25吧,光那个电源十五块钱也买不了,
    她点头,付款,然后兴冲冲的走了。
    此后,一上午,基本上没人来,玩。11点才开机2021年11月14日11:29:26
    说前几天晚上,写了半天小说,结果清理电脑,提速忘了存盘,导致白忙活,
    昨晚又干蠢事,因为昨天中午没睡觉,9点多吃完饭就犯困,打算睡觉,
    让电脑处理俩视频压缩,处理完自动关机,我则收拾一下准备休息一会,
    12点起来再签到敛钱,结果,忘了这个事了,后来吃个苹果,就不困了,又继续玩,
    可是一直没把勾取消,都1点了,电脑突然关机,可把我腻歪坏了,又没存盘,
    这一晚上,虽然进度不多,但是也不容易,又白忙活了,
    只好凭记忆又重新开机补了500K字节的内容,还是早点睡觉吧。
    一上午没活,玩,中午回家,下午3点半电话来,有人找,赶紧来,
    是个男的,修茶海上的壶,说是数字不变,要不就是加热沸腾不停。
    经过检查,基本上就是底座五环的铜片高低不同,重新矫正后正常,收十块钱。
    接着就没活了。一下午看安鑫在群里卖货,抢了个8寸平板30¥

网友:
我一般自动关机要么是百度盘那个 要么 就 命令行:shutdown -s -t   关机前10分钟还好提示 很好用

网友:
这全志芯片运行卡的要死,我这有个10寸昂达的,江波龙EMMC,有天拆下EMMC居然EMMC短路了,吃灰去吧

网友(2025-02-27):
楼主东西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