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1115修TCL29大屁股电视

楼主(2024-11-17):
20211115 周一 阴天
    早730起,昨晚又练习包饺子,用了一半多的韭菜,还剩一把,还剩下不少面,
    于是,一早又开始练习,包了19个饺子,吃了,上班,一上午没活,玩,
    看安鑫继续在群里拆盲盒卖货。中午回家2021年11月15日12:38:39
    中午饭后,2点电话来了,修电视,我说太早,4点以后吧,那边说4点再来,
    我也不敢写小说了,赶紧2点20躺下休息,3点20醒了,再不敢睡了,赶紧来吧,
    结果,来了也无聊,跟网友聊一会,地面波来了,弄来一块充电器板子和一个坏充电器
    (这充电器还是某次来修,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螃蟹揭盖了,电阻烧了一片,很严重,直接放弃),
    这货是动不动就白蹭,你一表现不愿意修,他也知道你想要钱,也说人话,给钱修,
    不是不给钱,只要你一表现高兴,他就又不提钱了。
    这次我故意板着脸说不管,他意思是把那块新板子
    (双光耦,就是变压器被砸掉了,壳子因为螺丝是人字的,拆不来所以砸坏壳子弄得),
    倒是带线还挺新呢,败家子们,他要把这板子塞那坏壳里边,
    我说那有什么意思,不可能塞进去,因为这个板子最宽处正好等于那个壳子的外缘,
    他非说能塞进去,我拆开,塞给他看,这次服气了,又建议我修那个,拆这边的件,
    我说那可工作量大了去了,等于攒个充电器了,
    他说,胖子,对你来说这还叫事啊,非让我修,最后说,不白让你忙活,
    修吧,给你钱,不是不给你钱,这板子也不要了,给你拆件吧。
    于是,我才开始修,好家伙,4个二全穿了,MOS,384X,0.33,还有6-G电阻,
    4-地电容332,炸没腿了,印刷保险也炸了,于是。挨个挪,同位素互补,
    这样,最终换过去了,也只能当4812了,因为管子是5N的,电阻是0.51的大不了,
    倒是一次成功,为彰显换得多,还换过去那大电解。
    修完试好了,他又惦记那线,打算把那板子上的线给他接过去,
    (一开始修,我就怕他惦记着,这么新的线,还真舍不得让他惦记,我TM还惦记呢),
    于是,焊下来扔地上,小风扇扔一边,你说,明明是要给我的东西了,还惦记着,
    值钱的都给你拆过去了,我TM要什么啊,所以,我说接什么接,凑合用吧,
    挺好的线,我用得上,别哪个充电器也接那么长,不怕电死啊。
    他笑笑,又拿起那风扇,说着风扇能按了大充电器里边不,
    我说不可能,早烧了,他也只能嘿嘿一笑放下,又说,那板子给你,你看看能修吧,
    我说不可能,都烂成这样,缺E少W的,修什么修,拆件了,
    他又提拆件,问我一个坏充电器直几块,我说收购站,我往外买,整个的带线,最多给2¥,
    要多的,一块一个,(省的你觉得这玩意我有什么贪图一样)
    后来给算账,收他十块钱,倒是给了,
    又说有个功放也没什么用,别人搬家给的,还带话筒呢,
    我说那玩意没啥用了,他非要让我给卖了,
    我说保不齐电焊小伙要,他就来劲了,非明后天给我弄了来,
    我说算了,你留吧,我这没地方放,他非要弄过来,
    又说明后天让我修个插卡收音机音量不管事了,我真懒得管,打发他走,
    都17点了,那修电视的还没来,17点20,修电视的来了,
    果然是上次那声音时有时无的,TCL的29的大家伙,这次干脆没反应了,
    放下他走了,我开始找病,就是电、行之间的桥(1欧电阻)断了,
    我在路测行管穿(实际上是测的BE)被误导了,
    拆下来看是D1556,按说这个管子应该是21的吧,
    至少我知道1555是21的用的,查参数,竟然1554-1556都是25-29的用的?
    弄错了吧,参数无非是电流依次是3.5A,5A,6a,功率都是80W,
    但是,既然人家能用这么多年就有存在感,我本来打算找2553的,没了,只好找,
    只有1555,实在不敢上,这还没40分钟,打电话问修好没,
    我说找到病了,但是在找药呢,让他一会再来,结果死活找不到合适的管子,
    最终无意中量一下原来的管子,发现竟然没事,就是电阻断了,换个电阻,就完。
    试验电源142V稳定。也就这样了,换上电阻,试机,OK,
    就是有点H缩,不定期的缩,两边出黑边,估计是枕头矫正的事,
    无奈这个的信号从上次那小板上走,我很无奈,虚焊太多,没法子,凑合看吧,这一块太热闹的。
    试机过程,让他来,结果7点不到来了,骑着个小三轮,根本不可能装上,只好作罢,
    我扣盖试好,他帮我弄地来,不沾桌子面积,不影响我干活,这样先放着吧,
    明天上午再来弄,结果说好的40也没给我。只好明天收钱了。
    19点开始记录今天下午的故事。2021年11月15日19:32:05

网友A:
我的29吋松下完好使用,换家电抵了二百,让他们拉走了!感觉太闪眼了

网友:
老CRT电视行枕电路出现问题的多

网友:
老家还有台厦华3466吃灰,换了液晶了

网友:
上古收藏品级别

网友:
正宗的拆机1556完全可以用在25到29 的超平彩电上。当年我见到正货每次都至少进50个以上。后来到纯平的高清彩电就不适合用这个管子了。这台机的枕型矫正电路经常坏矫正电感旁边靠近散热片的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29吋松下完好使用,换家电抵了二百,让他们拉走了!感觉太闪眼了

我们这29的不论好坏都是70,200还少?

网友:
CRT越来越少了,我家的TCL29的前年我修好了,今年搬家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29的不论好坏都是70,200还少?

不少 我的意思就是比卖破烂强

网友:
看到这个29寸电视机,感觉好亲切。又想到了当年给我同学修电视,他原先的故障就是开机画面色彩不正,大家都知道这是消磁电阻坏了。给他换了一个消磁电阻,换好后,说画面闪烁严重,就是其中左上角那个"CCTV"几个字有些闪烁。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个不想花钱的主,于是我说,觉得没有修好,要么我拆件,要么就这样看。你不就是不想花钱,后来就怎么联系了。还有我们村有一个女的,说她家的电视机不存台,当年大多数人是闭路电视,她家用的是室外天线。我当时还是给我师傅干,因为我师傅是残疾人,不方便上门,于是我自费掏钱请人力三轮车把电视机拉来,发现问题是自动搜索不存台,当时那个电视机是长虹21寸的,后来换了两个中周,用闭路电视试机,63个频道能存29个,他家电视机当时只能存30个,不是增补高频头。然后我又花钱让三轮给她搬回去,给她把电视机接上,试机能存台,谁知道她竟然说,电视机还没有原先没修之前清晰,我一听就知道这又是个不想花钱的主儿。最后她也真没有给钱。从此她家的婚丧嫁娶,我是一律不去

网友C:
老师傅好!请教一下,我有个tcl的29crt电视,其实真正用也没有多久,有一次开机有亮,图像模糊,因环境湿度大,热了一阵子图像恢复了,后面突然黑屏,再来开机也不亮屏,电源是有电的,冷却后第一次开机能亮屏,但十几秒后就黑屏,关电开机也不亮屏。我听说,射线保护、高压击穿,都会黑屏,但是不知道也不敢带电测量,请教一下这种症状大概哪个部分出问题概率大些?

网友:
以前两千多买的29纯平TCL,后来就出液晶了,电视功能正常,闲置多年后50块卖了。

网友:
CRT越来越少了

网友:
很多25的电视,出厂就是用1556做行输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傅好!请教一下,我有个tcl的29crt电视,其实真正用也没有多久,有一次开机有亮,图像模糊,因环境湿度 ...

很多tcl crt电视通病,刚开机能亮,热机后黑屏有伴音,行输出灯丝引脚或限流电阻虚焊。

网友:
TCL电视机最大的毛病就是虚焊!

网友:
crt电视不好修

网友:
大屁股电视,传说中有个高压包,一直没敢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少 我的意思就是比卖破烂强

是比卖砖烂强,如果是20年前,拆卖配件更合算,如今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