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手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重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1-17):
出现好几次了

手机也没发热,为何突然就重启了呢
大家遇过这种问题么?一般怎么修理?

网友A:
自动重启是最难修的故障,在保修期赶紧售后处理,过保可以先重刷软件后硬件的方法维修,硬件大概率是BGA类IC虚焊,需要重新拆焊,没有维修能力的还是不建议自己折腾

网友B:
啥型号也不说一下,大家时间很宝贵的

网友:
改苹果呗

网友C:
偶尔重启是正常的,频繁出现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尔重启是正常的,频繁出现就是有问题了。

也不是特别频繁,有时候一天重启几次,有时候几天重启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也不说一下,大家时间很宝贵的

红米 K2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重启是最难修的故障,在保修期赶紧售后处理,过保可以先重刷软件后硬件的方法维修,硬件大概率是BGA类I ...

虚焊修起来最麻烦么?

网友:
先把手机中的照片、聊天记录和其它有用的东西备份到电脑中或者网盘上,然后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重启了,就是系统问题,如果还重启就是硬件问题,需要找小米的售后服务查一下。

网友:
电池鼓包,导致外壳变形挤到按键了,之前的华为手机也是这个故障,不知道能否帮助你。

网友D:
频繁重启,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一下系统,如果还是不行,八成是处理器虚焊,自己不会加焊就送修吧。

网友E:
cpu虚焊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也有个可能:电池不行了。手上的华为m10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软硬件独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虚焊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有个小米手机1个小时内必重启,这个肯定是虚焊

另一台,有时候不重启,有时候几天自动重启一次,这也算虚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繁重启,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一下系统,如果还是不行,八成是处理器虚焊,自己不会加焊就送修吧。 ...

并不怎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