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录像机快放竟然会死机重启,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11-17):
快放速度Max不知道几倍速,
我才调到128x
2分钟不到录像机就卡死重启了,为何会这样

网友A:
高速两分钟就不行,可能机子内存不够,或者硬盘缓存满了,也有可能机子芯片过热。

网友:
看电源,看散热

网友:
同样问题坐着等

网友:
电源问题居多,带载不够

网友:
这个和硬盘有很大关系,毕竟硬盘读取速度就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两分钟就不行,可能机子内存不够,或者硬盘缓存满了,也有可能机子芯片过热。 ...

快放很吃内存么?

网友A:
如果能把硬盘换台机试试,大概能判断。

网友:
机器性能不够吧,快放占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把硬盘换台机试试,大概能判断。

只能接同型号录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接同型号录像机?

差不多的也行,主要判断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
电源   硬盘   录像机都有可能   用排除法

网友:
网线拔了再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