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助焊膏针筒推荐?

楼主(2024-11-17):
买的是瓶装的助焊膏,然后我放进5ml玻璃针筒 这样按压经常按压不出,要用烙铁头碰针头烫融化才出来,我想问是不是我用的针头孔太小了导致经常挤压不出来,当压不出来,针头就掉出来,焊油一坨出来造成浪费, 还有这个焊锡膏针筒的,送的是塑料的,更加快堵塞,才压几次就塞住了,这个焊锡膏是不是也要换不锈钢的针头呢? 请问下换多大的孔才不容易堵塞啊,焊油放进针筒方便一点啊,如果用小毛刷的话不怎么好,

网友:
挥发了变干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给人注射用的针头是小了,用给猪打药的那种,还是焊油焊锡膏太干了,加稀释剂调稀一点,针筒用的要比瓶子稀

网友:
买的是瓶装的助焊膏使用时用小油画笔刷

网友:
瓶装那种是固态膏状的吧,一般都是用小毛扫或是用个小刮刀涂上去。

网友:
助焊膏变稠了,还是换上个粗些的针头试试,看针孔多大的合适。

网友:
平时不用注意密封

网友:
装东西用的100g的塑料罐装IGBT调和油配了个刷子,还有YCS的牙膏的便携。拆东西就YCS调和油铁罐的

网友:
针头堵塞很正常,出口处很快就风干

网友A:
挥发了变干了,注意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挥发了变干了,注意密封

焊锡膏新买的啊

网友:
是不是要换粗一点的针头?

网友:
我就不用针头直接针管出来,不用的时候就用帽子盖上

网友:
针头堵了啊

网友:
用给猪打药的

网友:
换9号针头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牙膏软管装的那种

网友:
用个大头针把针头封住。

网友:
另外针管太长,切短。。

网友:
还没有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