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4.4只能用KODI17而已嘛?也不能全屏

楼主(2024-11-18):
运营商的机顶盒刷了通用版,4.4 只能安装17而已嘛?高的版本似乎都打不开,还有这个17版本不能全屏的。为什么分辨率只能是720P 不能选择1080,?

网友A:
低版本安卓即使能使用kodi,体验也很差,建议换其他软件替代...。

网友:
硬件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版本安卓即使能使用kodi,体验也很差,建议换其他软件替代...。

换啥?也可以添加直播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啥?也可以添加直播源的?

TVbox.ok影视,等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