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碁笔记本更换电池评测:某宝电池 vs 绿巨能电池 vs 原厂库存电池 vs 换芯

楼主(2024-11-19):
现在十多年前的笔记本电脑,换硅脂上固态硬盘后剩下的头疼点是电池买什么。购买选项五花八门,坑更是多。换了电池觉得电池续航不好的样子,而且用不了一两年就废了似的

我看大家喜欢我对宏碁AS10D61的拆解,那么我就以我的技术全面来分析、评测我觉得最常见五类的电池方案:
  • 某宝杂牌电池
  • 国产大牌替换电池(如绿巨能)
  • 库存10年以上的原装电池
  • 某鱼上面的换芯服务
  • 我最近研究的自己换芯

那么我就再次拿大家最爱的宏碁AS10D31/61/81系列电池来说。这个电池到处都是,我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宏碁电脑用这款电池,对它们的使用经验最丰富
代表第一位的选手是我前几天买个方正R410(宏碁4738G贴方正logo)获的杂牌替换电池,以及国外Battdepot买了个三无9芯“71Wh”虚标电池
代表第二位选手我专门在某鱼上面淘了个2年前库存绿巨能仿AS10D31电池,专门评测然后拆解对绿巨能包装上面写的进行验证
代表第三位选手我有几个原厂的宏碁AS10D31、D61,全部在35%损以内;拆解示意图则为坏电池
代表第四位选手我专门拿了我宏碁4752的彻底饿死的AS10D81,在某鱼上面找个换芯服务,发电池故意只发了下壳没发上壳便于测试做工水平
代表第五位选手有我的AS10D31(自从换电芯以来上了~150循环),以及我新弄出来的AS10D61
由于每个场景每个测试设备的功耗不同,不好直接说电池巡航的时间。但是电池实际容量不撒谎,所以用实际容量Wh/mAh说话。由于杂牌电池会虚标,用起来会从25-30%笔直掉到6%,那么则为实际用到的容量的体验来说话。

我按我本人使用的体验对每个电池评测包含以下几方面(但我暂时没有采集完整的放电数据),使每个方案的利弊一目了然:
  • 实际容量测试
  • 兼容性、稳定性测试
  • 拆解后做工、结构、安全性详细分析
  • 寿命、难度、价格、性价比分析

要是我漏掉了其它重要的方面,下面评论里面问我就行
那我废话不再多说,开始评测

1. 杂牌替换电池

我想这类电池远远是最常见的,款式也五花八门。它们最省事,最容易购买,最不需要技术含量,价格也还可以
这类电池呢坑也是最明显的。我想大家用了好多这种电池,觉得它们都一点也不耐用,但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做对比,不知道性能方面丢了多少。

那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这个是我的杂牌电池,给大家看看它上面标的容量以及信息:

上面写的15底年产的,容量为4400mah/48Wh。好,本来想拆给大家看的,后来发现揭晓谜底根本不用拆解,直接撕标签即可照妖

嗯,跟我想象的一样,实际容量为4000mah,两个2000mah电芯并联达成的。4000mah电池虚标4400mah是真的太常见了,常见到甚至不算虚标了。我九芯71Wh电池之前也拆过一个小角看过也是2000mah 紫皮K-Tech电芯。
至于说这个9年前的杂牌电池,这个现在算续航不公平,现在被我补电后能充满已经算很不错了,绝大部分其它的估计都漏液了。使用起来没得说,内阻完全无法容忍,拔电10秒钟后光启动一个跑分软件内阻高的电压直接掉到9V,电量表则掉到5%马上休眠。

至于说那个九芯电池,由于虚标,刚用起来几次满电容量从71Wh掉到65Wh。65Wh用了差不多80个循环后满电容量掉到了58Wh,连我后面两个六芯换了电芯的电池都不如!
9芯稳定性来说,用起来除了容量来说一般的机器没什么大问题,充电放电都很正常。但是由于这种东西的电池板一般设计简陋很多,插在电脑上面自放电很严重,有时候两周都没有就没电了!我有个同杂牌子的8芯适用古董戴尔C系列电池,电芯是21年产的,插在我戴尔CP上面插了4个月,出来发现竟然漏液了,寿命连我CP的1997年的电池都不如!

至于强电流的话,六芯的不用想,这种杂牌电芯在每颗2A放电环境下(总45W)就会滚烫,多了肯定背不起,而且那样子用寿命会超级短,50多次就能战损严重。九芯的要好一些
做工方面,一般这种杂牌电池为了省钱,没有任何的卡扣设计,就是两个盖子用502把周围一圈粘起来。这样子的设计想要不破坏的拆开很难,而且现实生活中热胀冷缩、扭曲导致受力集中在某些局部的区域内,再加上塑料质量肯定比原厂差,导致长时间用会开裂。
由于不好不破坏的拆盖,这个我就没有拆,但是里面设计一般要是良心一点跟下面绿巨能差不多(但电池板设计要简陋很多)。要是差一点的话有可能电线质量差导致在大电流放电环境会增加内阻。

总之,一分钱一分货。这种电池某宝上面60多一个,某鱼、华强北更便宜,绝大部分全新进口电芯光六颗电芯就比这个贵。这个价位不可能指望有日韩电芯的,能得到国内大厂良品电芯就已经是中彩了。

当然,也不全是坏事,这种电池对偶尔要用电池的用法还是很管用的,价钱还是比绿巨能便宜不少的。而下面会讲,绿巨能也完全不是想要原厂质量电池的救命稻草!

2. 绿巨能

那么如果杂牌的电池质量跟原厂差了那么多,我想不少人用腻了就买个大厂的电池。

很明显,包装上面写的至少比杂牌屌很多,写的采用日韩优质A级电芯;严谨电池管理方案。容量有56Wh,杂牌只有48Wh,而且还是43.2Wh虚标上去的
那么我就很好奇了,说日韩A级,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拆解前先跟我宏碁4752提走去咖啡厅测试电池续航,结果发现,即使我这个是近三年前二手闲置的,标56Wh容量测出来55Wh容量,这个效果很不错了!别忘了,一般的宏碁AS10D31/41/51/61/7x/81出厂只有48Wh,只有AS10D3E和G3E才比它高!

兼容性我暂时没有碰到问题,我宏碁4741、4750、4752、方正R410都正常使用。但在宏碁4741G上面如果我魔改的i7-940XM跑分,会出现71W的大功耗放电,这时这个电池可能会过流保护关机

我最好奇的是它用什么电芯。本来我想撕开上面标签看电池皮上面的标签,检查有没有虚标,结果没有看见电池皮标签。那没办法了,这个电池买回来相当于做实验品了,拆解吧

拆解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明显这壳子质量要好很多,而且都是卡扣的设计,跟宏碁原厂的几乎一个水平
花了好久,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拆开了一看,啊。。。怎么是这样。。

电池皮上面没有任何的标注!再仔细看,电池皮的颜色互相有色差,而且我觉得电池皮质量比三星原厂的差一点的样子。。这绿巨能相当于用了二手三星26F然后换了皮吗??用起来续航倒是不错,它说日韩电芯也没问题,但我不知道未知年纪的二手三星/LG算不算A级电芯!

然后再看内部设计。看来绿巨能用的清一色都是电线,除了电池正负极没有一根镍条!看这些黑色红色电线(这些是要扛得住电流的)来说,至少它们粗度是够的,跟IBM/联想喜欢用的电线差不多。但是这么设计意思是电池拆开就是散的,完全靠背面的双面胶粘在壳子上才不会晃动。这样子不知道时间久了要是来回来去插拔电池,会不会出现正负极镍片被磨断。
该绝缘的地方都有绝缘材料,只是绝缘材料是很普通的绝缘纸,管用但是做工没有那么精致

然后再看电池板。主控有点看不清,好像是个BQ9000或9003。元器件来说这一看比一般杂牌电池要好很多,温度探头也是真的。。但是完全没有贴上??为什么。。。它们用了个可烧毁的保险丝却把烧毁针脚得剪了?这是只是做装饰的么。。。除了这个以外其它方面跟OEM水准差不太多
总体来说,质量来说肯定比杂牌电池好了不少,但这种内部设计有点让我疑惑它们到底是想搞什么,看的半像一般的替换电池,半像原厂方案。二手的2600mah日韩电芯一般还是比最便宜的三无2000mah电芯要好的不只是一点,而且要耐用很多!

但有个问题是我听说这个电池正价比杂牌贵了不少,好像都要100多的样子!这个价钱我知道电芯质量还算不错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普通老百姓一看绿巨能电池价格是杂牌的3倍,觉得还不如买3个杂牌电池用坏了换呢。。

剩下的几个方案过会儿再补上...

楼主:
3. 原装电池

由于这些机型很多,然后它们原厂电池管理方案远没有戴尔那么坑人,原厂剩下来也不少好用的电池,一般是三星(D61)、三洋(D31)居多,好像松下(D51)也寿命不错。索尼(D41)以及LG(D81)几乎全军覆没坏死

这种我有的全部是三星和三洋,损耗轻的差不多在35-40Wh之间。用起来还可以,但是由于电池的年龄,这些电池内阻都偏高,用的狠的时候电压掉不少,然后可能会出现下面25%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即使除了校准循环方面的变动,老电芯最折腾不起完全放电。要是完全放电折腾10几个循环损耗就飞快上升。这些电池最好每次用到最低20-25%电量左右停止放电
兼容性当然它们最好,但是好像D81不兼容早期一代宏碁机型,我的AS10D81插在宏碁4741和4738上面闪红灯不识别。其实每一个宏碁电脑都有电池白名单的(只是要求低,很容易跳过),宏碁4741不认识AS10D81型号;4750/4752就没事。我知道D31和D61则是所有兼容机型都可以用的。

这些电池都是卡扣扣上的。我一般拆解的方法是先把底部的平壳在电池板左右可以握住的地方往下掰,用好巧劲可以掰松一个角;从这里慢慢的插片刀插改锥一点点掰,掰不动再撬。三洋D31好多卡扣是直上直下的,电池壳得笔直上下撬开,装也是笔直对好再扣才不会翘
这个东西练手艺才能慢慢减小破坏力,再加上我拆这个东西的时候根本没法拍照,手一定会挡住视线

D81内部的图片我送走改装之前忘了拍了,看破解AS10D81的那两个帖子里面有图,我的跟他的一样

D61和D81内部其实长得差不多,只是D81有绝缘材料贴在电池上,D61绝缘靠镍条裹的金手指胶带似的材料。而且D61有一根飞线连最低一组的两个正极,D81这里也是镍条
D31内部长得跟那两个韩国的完全不一样,有很多的绝缘贴纸,而且温度探头不是平的,是包在一个圆柱形塑料壳里面的

原厂电池板主要部件一目了然。标配一对充电放电FET,一个保险丝(三针在FET上面安装的或者4针的SMD小棕盒子)1-2个温度探头。安全性质很强,就是问题是这些主控完全不支持断电换电芯。D61和D31我都试过,即使是12 -> 8 -> 4 -> 0断电,反序节电,照样锁,照样烧保险丝!

总之,买这种原装电池好处是这些电池某鱼上面到处都是,价格要是细看其实都不贵,40应该能搞定。
但是,最大的坏处是不确定因素有点高,好的话电池原厂48Wh能有个40Wh,坏的话你发现老是从40%掉到6%,然后损耗%急速上升。。好多卖家他们也不怎么懂,看电池表上面显示磨损只有5%,然后说这个磨损有那么低。你拿回来有一定可能性发现原因是几年没有放电一整个循环导致校准不准,从45%掉电到6%,然后再找卖家麻烦有点耗精力

所以,要是买这种电池,测试容量同时要观察电压!容量是计算出来的,校准可能时间长不准,而电压总是准的!装上一个硬件监控软件,例如aida64或batterymon,看电压是如下方法看:
一般宏碁电池每节电芯满电是4.1(日系电芯)或者4.2V(韩系电芯);没电是每节3-3.3V(看是老款还是新款),在这里差不多为3.2V。意思是这些6芯电池满电电压是4.1*3在12.3-12.6V之间,没电是差不多9.6V。

意思说,如果你放电的时候已经在不是很大的放电功耗情况下就能看见电压低于了10V,那么这个时机差不多到了真正可用容量的7%了,离电池主控给你直线掉电掉到6%不远了。举个例子,你48Wh电池显示有10%损耗,但你充满电后正常放电在15W的功率下在40%的电就频繁到了10V以下,那恐怕在48*0.9=43.2Wh的虚满电容量里面只有65%是真实的,所以可以用的容量只有43.2*0.65=28Wh!更惨的话你在65%电就能看到这种问题。我图这里原厂没动过的AS10D31就是90多的电,上来20多W的负载电压直接从12.1V掉到11V,就是内阻变高了,这个温度越低越明显,而且还可能使用半小时以后温度升一点后电压能稳定一些。估计可用容量有30Wh里面的24Wh就很不错了

出现锁板不充电这种事至少有证据好退换货,但出现这种很严重的虚满电容量真的算倒霉。。只能算掉坑里面了,等真正学来本事后拿来换电芯玩吧。。。这个是谁的错真的不好说,所以跟卖家无法纠纷

只能说,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因为电池年龄大内阻的增加的问题,导致放电时电压的不稳定性。唯一能减小这种概率的是总是买并联电芯多的电池。6芯电池是两个并联的,9芯电池是三个串联的,而内阻其实就等于每节电芯串联了一个电阻,而并联总电阻是与数量呈反比的(1/R = 1/R1 + 1/R2)。假设每节电芯内阻都几乎为R0,6芯的总内阻为(1/R = 1/R0 + 1/R0 -> R = R0/2);以此类推,9芯同样电芯的内阻只有R = R0/3,所以会稳定的多!这也是为什么,10多年前的9芯电池比6芯电池一般更好用不只是那50%的容量提升。。而反过来说,4芯串联14.4V电池最坑。那些电池没有并联组,每个电芯内阻是什么总内阻就是它们的最高值!这种电池而且非常容易出现容量不平等,导致衰减加速,很不经用!

还好,宏碁没有给这些机器用4芯电池,但9芯电池也超级的少,只有17寸机型和Travelmate旗舰办公机型才会有AS10G3E 9芯,所以超级难找!

4. 换电芯服务

我相信好多人逛某鱼上面发现上面有卖家专门做电池换芯、解锁服务。我也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试过这种服务,所以我也试了试。卖家把这种服务做的傻瓜化,说待机两小时的电芯35、三小时的电芯50,不具体说电芯是什么规格的。
我心想,35的话没算手工费都每个电芯6块钱不到,能有什么好东西,所以拍了50的。
为了更容易的判断卖家用的材料、做工等,我故意丢掉卖家的保修,发AS10D81电池没发下壳,做的一切工作一目了然,而且带标签的那一面上壳形状很明显,可以让卖家以正确的形状连接电芯。

折腾了两天后,电池回来了。先啥都不说,赶紧各种各样的拍特写

可以看出来,卖家的确用了三星电芯,常见性价比还不错的二手三星18650-26F。。只是仔细看了日期编码,在网上搜了一个遍,发现这些竟然是15年产的三星电芯!对于换电芯来说这年纪有点惊人啊。。但毕竟成本摆在这里的,这个宏碁电池形状奇怪,组装电芯很坑,我光组装电芯就折腾了三个小时。。卖家手还是比我熟一些,然后绝缘什么的没有我给自己做那么细心,那估计近两小时还是有的。再就是,我上次买的19年产的全新三星33G在某鱼上面一颗12元,对这个价钱来说肯定电芯要比它老不少而且肯定得二手。再加上,我另一个帖子写了,BQ20Z955主控不可以直接设满电容量,需要校准,继续耗时间成本

性能来讲,这些三星26F在这个电池板上面肯定没有2600mah,我正常使用的时候凭我经验计算出容量为差不多52Wh,所以差不多每个电芯2450mah。这个成绩还是比新的原装电芯好一点点的
但是,凭我使用的感觉这些26F年纪有点大,内阻有点比绿巨能的还高。我这个宏碁4752的i7-2760QM要是跑分这个电池还是有点吐血,电压有点过于低。但一般上网、看视频、打文档什么的负载这个电池还是很稳定的

这个电芯要是没有严重放电这种历史的话,9年前的电芯要是好好用再撑个4-5年没问题,但肯定跟甚至一个全新力神这种国内大厂名牌的电芯寿命没法比了

至于说手艺来讲,凭我的经验来讲,还是不错的。镍片焊的挺直挺简洁的,连接电池板那一块用了原厂的一点点镍片来保证形状的正确,这个我也是会这么干的。
绝缘材料看样子是普通的纸质胶带,这个东西肯定不是给绝缘设计的,绝缘性能不好说,但是布置的还算挺周全的,没有看见任何漏掉的可有隐患的地方
电池板肯定保险丝被拆了然后换成了一个飞线。那款保险丝很难换上,对热风枪的手艺很有考验,通电后换更难,跳到也是可以理解的。很明显充放电的FET没有被动,没有被跳,说明卖家至少是实实在在的解锁了板子

总之来讲,换电芯服务体验性价比来讲还可以。但是水超级的深,每个卖家和每个卖家的手脚都不一样,到时候某人给你换了2000mah三无电芯那就抓瞎了。
它们故意把价钱调整在一个新的杂牌电池的价钱左右也是有原因的,便宜的35,贵一点的50,太高了估计就没有人愿意用这个服务了。还是好多普通老百姓不识货,再加上这些电脑的贬值,以为50元就很贵了;但50元光一节8元花在电芯上要是非要三洋三星等还是需要在年龄上面将就的。我这几个换电光成本都在差不多100元及以上的。。总之这个东西就是很明显一分钱一分货
按理说,其实你也可以买6节三洋大红袍然后叫卖家帮你组装然后解锁,但你肯定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然后可能有少数卖家偷偷给你换电芯什么的。。再加上我下面来讲,其实买电芯也不是像去超市买5号电池那么简单的事。

明天再继续把我自己换电芯的体验不上....

楼主:
5. 自行更换电芯

自行更换电芯肯定是学问最多的,最复杂的。而且要是做工不到位会出现安全隐患
因此在尝试更换电芯之前,我强烈推荐先整一下如充电宝等简单的设备进行锂电池更换,先摸清楚18650的一些性质
详细的教程我之前那个帖子有,这里就不重复了

当然,还有锁电池板的这个学问。这里只能看你运气了,你芯片要是BE2Works 4.52支持或者有人成功破解过,才能进行。不然你还不如叫某鱼他们帮你换芯然后解锁
刚开始几次难度超级大,我也是一点一点才摸清楚的。之前只敢折腾不会锁板的替换电池,然后突然有一次我终于成功在我宏碁时睿3830原厂电池上面拆了外面3节松下电池(留下三节保证不断电)然后换了三洋18650GA大红袍,然后尝到甜头了,比我预先买的替换电池好用的多!

现在回顾看,发现当时手艺跟现在差了一大截。原厂正极有绝缘纸的我没有拆下来装上去,如果电池皮被磨穿了会出大事,然后电芯用烙铁焊的其实没有焊直,焊的也远没有现在焊的平!导致我一年后拆开检查当时的杰作时发现虚焊的都掉了,纯靠压力接通的!

一年后我修正当时的安全隐患发现有了不少的改进。即使同样也是用烙铁,焊接点平了很多,电池壳装起来也顺畅了许多,再也不用使劲把电池压进机器里面了

所以说,这个经验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来的

后面我有改过两个AS10D31三洋的电池。这款主控是BQ8055的,现在发现不好解锁,还好当时都是没掉电换的。
一个40%损、一个82%损。先把40%损的换了8节LG 18650MJ1上去,效果好的很。

后来发现我屋子里有个82%损的,又把40%损的电池组跟上面一样把三节电池扣掉,焊了三节三洋18650GA上去。也是不断电的直接整个电池组换掉(下面第二图下面电池组是改好的,图中只有飞线连接的上面82%损电池组,还没焊接到下面电池组)。反正两个电池组设计一模一样,换简单一点

然后当然还有前面帖子的AS10D61,这个是我从锁板状态解的

效果不用说,完美甩杂牌电池一条街,效果也比那个某鱼换的电芯稳定
40%损的电池变成了-10%损,BQ8055最高容许设计容量(48Wh)的110%,容量打满52Wh
82%损的电池换上3节40%损三洋3节全新18650GA后变成12%损,就3节电芯的成本达到了42Wh
这个解锁后的三星最猛,直接往60Wh靠拢还有多余的容量

不仅如此,而且那些LG电芯和这些三星电芯都是旗舰电芯,年龄都在3年以内,内阻超级低。低到扛我宏碁4741 i7-940XM的最大72W放电功率都不发热!这个放电功率大到甩同代的外星人M15x电池放电两条街,而且放25分钟就正常放电到没电了!

总之,要是你手艺好的话:
- 性能真的是强悍,宏碁原厂的电池当年都远比不过这些。稳定性超强,兼容性一般也最大化
- 安全性质要是你手艺好的话可以做的跟原厂方案一样的安全
- 除了对手艺要求以外,就是唯独一个问题是时间成本超级高。。这一个电池组光点焊和绝缘处理就折腾了我3个小时!
- 钱成本也很高,我这些电芯的成本加起来铁定100多,比绿巨能新的电池便宜也就10块钱吧。虽说这些电芯肯定比绿巨能的还要好

你也可以用性价比高的没有3450mah这么奢侈的电芯,亿纬、力神有很多电芯即使是全新的也性价比完胜这些三星,成本可以减半
不过,这个肯定是给我自用的,贵一点也是我亲自更好的体验吧,也是给我以及给大家解眼馋吧

网友A:
能换笔记本电脑电池的都是大神级的,反正我尝试过,换不好就锁死了,装上新电池,也没输出,都是加密的,怎么破解激活呢,这个只有电脑厂或家电池厂家才可以解决这个换电池的问题,一般人不要尝试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笔记本电脑电池的都是大神级的,反正我尝试过,换不好就锁死了,装上新电池,也没输出,都是加密的,怎 ...

+1,我连壳子都没法在不大损坏的情况拆开...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网友:
厉害,加上价格更好

网友:
我也连壳子都没法在不大损坏的情况拆开...

网友B:
我是去X宝上买最便宜的杂牌电池,然后回来开壳,用自己的电池芯替换掉原来的垃圾芯,相当于买个外壳和保护板。效果很好。

网友:
一直想尝试,从未下过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笔记本电脑电池的都是大神级的,反正我尝试过,换不好就锁死了,装上新电池,也没输出,都是加密的,怎 ...

换笔电电芯是坑挺多的,不过破解密码其实对老一些的主控来说是可以做到的。我前几天才写了一个展示我换电芯的全过程,然后手把手教怎么用BE2Works解锁的,这样大家在了解做这种事的风险以后可以有个资源来看。
但是我觉得也有好多人无视给笔电换电芯本身的难度,以为跟5号电池似的换几个就完了的。。其实,把电池电路本身接起来没有那么难,而是如何做的整洁,安全才是最难的。换芯要是完全无门槛很可能要点无数套房子。。。
话说回来,我刚刚才又修好了并解锁了一个ThinkPad 22++ X6x的电池。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我每次都是一步一步的来,花时间很长,为了一次做到位做到出厂一样的完美。我甚至都是三洋电芯换三洋电芯

网友:
现在电池的质量好多了

网友:
电池假货多吧

网友:
我的4741G电池也是在网买

网友C:
之前看过一篇换笔电电池的   是通过外接电源达到不彻底断电锁控制板来实现的

网友:
换好电池,最好弄个移动电源,有搞移动电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去X宝上买最便宜的杂牌电池,然后回来开壳,用自己的电池芯替换掉原来的垃圾芯,相当于买个外壳和保护 ...

这样不会锁死吗?

网友:
十来年前还有不少人做换电芯的业务,有电路板的固件就行,同行间买,或是自己在好的上面读取,现在没几个人做这了,因为兼容电池很多,也太便宜了

网友:
牛逼,手艺活儿,后面好多是软包了,最多就是解锁的门槛,动手方面倒是差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一篇换笔电电池的   是通过外接电源达到不彻底断电锁控制板来实现的 ...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这样,不断电换芯,搞不懂为什么笔记本电池就锁芯,手机平板电池就不会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3. 原装电池

由于这些机型很多,然后它们原厂电池管理方案远没有戴尔那么坑人,原厂剩下来也不少好用的电 ...

最最关键是当你解锁了所有电芯发现独孤求败了,剩下的也就没有挑战性了。

最耗时间的还是新的电芯进去后如何按照芯片方案进行校准,达到完美的设定状态,这是最耗时间的事情。如果你找*鱼弄那就没什么意义了,一分钱一分货这道理无论到哪里都是一样
总的来讲BQ系列目前来说已经没什么门槛了,三洋的还有几个型号很少目前还搞不定据说需要专门的硬件才能解,毕竟碰到这型号的非常少也就没有研究的意义了,剩下的除了自己用的笔记本也没其它什么兴趣搞了,正所谓一等顶峰俯瞰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