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DIY一组48V电驴用电池组,保护板选择求教大佬指点

楼主(2024-11-18):
有辆48V新国标小电驴,原车48V12AH铅酸,电池仓体积受限。最近锂电池价格还算友好,电池仓长度30cm、宽度19cm、高度10cm,计划做一组2*8排列的33140铁锂来替代铅酸。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原车电量显示是4格指示灯,想要精准点使用能蓝牙链接看电量的保护板,请各位大佬推荐推荐DIY方案或者性价比成品方案

网友:
极空保护板,配个显示屏外挂,方便查看,成本高一点,至于如何排列,看你个人了,算好尺寸,留点余量就行

网友:
都锂电池了还不上库仑计

网友:
33140,2*8合适,比较宽裕,C40的话,就超过30CM了

网友:
铁锂的安全,三元锂不太安全,但均衡性好,动力强劲。

网友A:
32元一个16串铁塔保护板,带外置蓝牙,蓝牙可以换醒,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鉄锂看电压没什么用,要精准上库仑计,一般 用个几天 大致心理也有数了。
我用的嘉佰达,5年了,没毛病,现在 价格下来了,带蓝牙,手机可以看电压,鉄锂一般到3.0V就没电了

网友:
铁锂体积大,安全一点,三元体积少密度大,用哪种自己衡量。我只谈自己用过的经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698-1-1.html

拆机宁德三元锂大单体14串,彦阳保护板,两年快3万公里,没有一次故障,续航没有明显下滑。

没有完美的产品,适合自己的才是好产品

网友:
为电池操碎心

网友:
夏天给同事组个4812的铁锂,最开始也看33140,体积大就改32700了。,没必要用蓝牙,买个带均衡的保护板就行。成本控制住。容量通过充电器电流和时间大概算下,夏天跑断电大摡28公里左右,相当于1A3公里,350w电机的。电量买个电压表,跑几次就知道电压剩多少充电了,我的车是满把匀速后47.5v还能跑3公里,或者买个里程表都行。论坛里有简单点库仑计,电子负载,可以打板做一个。好像论坛里前几年有用这个组电动车的,你搜一下。你这个用大烙铁焊?小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元一个16串铁塔保护板,带外置蓝牙,蓝牙可以换醒,还要啥自行车

你说的什么板我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