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菱MHF-1572电热水壶发热管引脚烧蚀

楼主(2024-11-18):
美菱MHF-1572电热水壶不加热,拆开发现发热管引脚烧蚀,无能力维修而放弃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不贵。

网友:
砂纸打磨,重新压卡簧

网友:
劣质东西,不买才是。

网友:
只是插片烧了么?换一个6.3的应该就可以,扎线位置要加锡

网友:
这个引脚应该是铜的吧?怎么会生锈呢,令人费解啊

网友A:
这东西好修啊,这种压簧买非常紧密的那种才行,生锈的地方用小电磨打磨好,上锡,用压簧压紧,这样就不会因为接触不好,会发热烧坏压簧;好多发热原因都是因为接触不良才发热的。

网友:
也能修上,费劲,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修啊,这种压簧买非常紧密的那种才行,生锈的地方用小电磨打磨好,上锡,用压簧压紧,这样就不会因 ...

发热管插片烧蚀后和易拉罐厚度类似太薄,很难修整了!

网友:
丢了、重新买一个才不闹心。

网友:
修好了也不好用了,换了更好

网友:
先喷点WD40神水除锈,再重新买质量好一点的压簧压接,或者用类似螺丝压接的大电流端子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这个能修也最好别弄了,安全第一~

网友:
打磨换线,这简单嘛

网友:
用耐高温的线打磨后直接焊接上去,再找铜帽子压紧反锡化松拖

网友:
起先钳子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引脚没有坏可以修复

网友:
楼主去买个新的吧,新的用起来放心还可以促进内需;万能的坛友的可以帮你即使只剩一个外壳可用都可以修修补补搞齐一套完好的热水壶

网友:
打磨以后压不紧就发热。。用电一定要安全第一,,就拆配件玩,,,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