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山DIY:用一些杂物组装个小物件(蓝牙耳机外接充电夹),是否实用?

楼主(2024-11-18):
如题,整理了一些杂物:2P的压线端子、双刀双掷开关(本次未使用)、小号鳄鱼夹、数米号称的硅胶线(以前卖音响线的地方买的),翻出一块拆机得TYPE C 口的弹簧导电顶针蓝牙耳机充电仓主板(带电池),再把皮革布料胶与936焊台端出。

开整,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压线端子焊在顶针上,用胶辅助固定;硅胶线一端搪锡剪短拧入压线端子,另一端穿入小号鳄鱼夹焊接夹紧。

主要用途——
捡到的一些不带充电仓的蓝牙耳机,可以用这个玩意来进行充电(属于基操啦)。
极性识别:
即鳄鱼夹短接,板子闪亮蓝灯;
与耳机充电端子接触后,闪一下不一定正常工作,可以常亮的表示极性正确并正在充电(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用充电宝板子那种万一接反了烧耳机主板IC或其它元件的意外)。

大家看看是否实用。

哎,发现最近和充电仓板子这些杠上了,改装了不少玩意啦,后面几个贴估计还是相关,霍霍。

发帖上图不易,还请给点分加点款,感谢感谢。

网友A:
充电一直用手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一直用手拿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我目前在想用废旧的水性笔笔身或上面覆盖的胶皮套一类的材料,配合这个夹子应该就可以通用大部分的耳机了(除了充电触点不规整的类型);顶针的也可以用另外一种简易形式,晚点我再发个帖子。

网友:
这个tws耳机是靠外电实现充电、耳机“关机"的

网友B:
做的是蓝牙耳机的充电的东东,很实用;但是我是用LM317调压电路做的,主要是激活电池的充电电路,激活那种过放电后保护了的电池。还给一些小家电提供供电电源,测试某些小电路的工作情况,说白了,就是一个可调电源,带数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是蓝牙耳机的充电的东东,很实用;但是我是用LM317调压电路做的,主要是激活电池的充电电路,激活那种 ...

嗯,我还有几个带数显的充电仓,哪天也拆了改一下。
老哥的做法更保险,激活电池方便,是否可以分享原理图

网友:
弄个底座吧,比如弄个水管里面塞两个铜丝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做一个。期待。

网友:
看到这堆元器件,垃圾佬狂喜!!

网友:
动手能力够强,直接做一个充电底座多方便,不用拆开就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