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名手机充电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4-11-18):
从杂货箱里搜出了不知什么时候的充电器,插电无反应,无输出。拆开看看。
对电路不懂,哪位坛友给看看大概是什么问题。
插电大滤波电容是有电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那酥麻酸爽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A:
这都是10多年前的充电器了。

网友:
现在的充电头基本都是用贴片电子元件了。

网友:
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有可能电路板或者变压器断线了

网友:
虽然不好,还勉强说得过去,不给重要的东西用还能凑合。你检查一下后级的二极管看看。

网友B:
没电会不会光耦坏掉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C:
坏了也不可惜,现在买一个慢充的充电器才几元钱,就是那种快充闪充的氮化镓充电器也不贵,也不到一百元。

网友:
插脚是铁的?

楼主:
生锈了,应该是铁的

网友:
有一个  兼容的苹果C口  充电器也坏了  没有了快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10多年前的充电器了。

我知道好久,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你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会不会光耦坏掉了?

光耦坏掉不好测啊。

网友:
1A的坏了,很好找的。。。谢谢分享

网友D:
这种老式充电器,在电的转换效率上,是要比新式充电器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也不可惜,现在买一个慢充的充电器才几元钱,就是那种快充闪充的氮化镓充电器也不贵,也不到一百元。 ...

如果可以无成本修好那不是捡到了吗,如果要买配件那肯定不修了。

网友:
这个没啥维修价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式充电器,在电的转换效率上,是要比新式充电器低吗。

不太懂,但看配件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