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老式窗帘增添拉绳开关

楼主(2024-11-18):
因为床靠墙比较近,卧室老式窗帘又没有滑轮,开关窗帘比较费力。网购滑轮几只,用塑料板固定,自制拉绳滑轮开关,每次开关窗帘,站在床头拉绳子即可。
构造比较简单,就没有拍摄制作过程。
因为窗帘挂环自身没有滑轮,拉起来不是很轻松。

网友A:
绳子应该用限位卡子固定到滑轮上,易掉下来就不能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绳子应该用限位卡子固定到滑轮上,易掉下来就不能拉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绳子会跑偏脱离滑轮沟槽。本来也想加一个卡子来避免,但是觉得麻烦了一点。我实验了一下,在拉绳下垂的末端加一个小小的配重,绳子就不容易脱离了。

网友B:
做的好,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一般都是懒人才发明的,俗称:发明家;比如:洗衣机代替了人,来洗涤衣服床单等物品,也是一个懒汉发明的,哈哈,这就是天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好,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一般都是懒人才发明的,俗称:发明家;比如:洗衣机代替了人,来洗涤衣服床单 ...

谢谢夸奖。我觉得懒人并不懒,他只是把时间花在了更有用的地方。

网友:
以前就是这种的

楼主:
增加一个小配重,避免拉绳偏离轮槽。里面有一个从窗户轨道上拆下来的塑料滑轮,很顺滑。
配重上有一个小黑点作为关窗帘的标志,避免混淆,搞不清楚是关还是开。

网友:
拉绳加环限位,否则容易跑出滑轮槽

网友:
手动的不明白俩滑轮的意义,关和开不同步进行,单滑轮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
不错,实用方便。

网友:
加上一块弯成槽型的盖板,上在固定滑轮的螺栓上,等于盖在滑轮上,绳子保证不会脱。

网友C:
略作改动,这样不会拉完了很多绳子拖地,也不会脱轨,最重要的,可以加电机轻松改成电动的。见图(不会作图,随便用windows画图工具画的):

网友D:
既然改了,装个电机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增加一个小配重,避免拉绳偏离轮槽。里面有一个从窗户轨道上拆下来的塑料滑轮,很顺滑。
配重上有一个小黑 ...

窗帘挂环内圈的PVC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略作改动,这样不会拉完了很多绳子拖地,也不会脱轨,最重要的,可以加电机轻松改成电动的。见图(不会作图 ...

我也想过这样做,感觉复杂了一点。绳子与滑轮之间必须要链条或者类似的连接传动,不然会打滑。我这个的拉绳其实也不会拖地,因为首尾在窗帘挂钩处相连,这边上去了,那边绳子就下来了,手动的末端始终在一个固定高度。末端还有一个配重,使绳子一直有一些张力,再加上U型轮槽比较深,绳子其实很不容易脱离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改了,装个电机吧

既然要装电机了,再搞个太阳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窗帘挂环内圈的PVC几个意思

PVC管直径比窗帘杆大1mm,有一定长度,相当于滑动的套筒,系绳子的挂环与它固定在一起。如果不用它,绳子直接系在挂环上,挂环单边受力,会打偏,与窗帘杆有巨大的摩擦力,根本拉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管直径比窗帘杆大1mm,有一定长度,相当于滑动的套筒,系绳子的挂环与它固定在一起。如果不用它,绳子 ...

这样子啊,设计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注意固定窗帘杆的那个卡子的承重,别被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