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麦沃移动固态硬盘m1谁拆过,怎么打开,我想换大的M.2?

楼主(2024-11-18):
麦沃移动固态硬盘m1谁拆过,怎么打开,我想换大的M.2?

网友:
没拆过你怎么知道是插卡式,可以换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很多没有螺丝的,是从硬盘底部向前推,使劲就能推开,会发现后面有卡扣

网友:
你好歹也上个图吧。

sata的盘,基本就上下一合而已,能有多复杂。

网友A: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

网友:
无图不知道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

应该是一块2230的硬盘+硬盘盒的方法咯,那还不错

网友:
有图拆卸方法

网友:
至少有个图看看吧,总不能打哑谜。。。

网友:
细口一字起,直接插卡口处,就可以打开

网友B:
用一字起从这里撬开

网友:
可以明白要如何拆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直接问厂家
可能都不算厂家吧

网友:
这个盒子好看

网友:
见缝插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字起从这里撬开

你这指导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

我的样子和你的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