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830L改TYPEC充电和升压板

楼主(2024-11-18):
改了18650电池,这个得小心点,不然外壳就挖穿了。

充电口和板子是用的之前买的电子烟板这个的充电电流是600毫安,另外焊了保护板(用大了,充放电电流最大也才600毫安),用的升压板是自己画的MT3608L,只测过升12.5V静态电流是0.3毫安,这个板子实际升压是改的8.95V.

补充内容 (2024-12-22 15:54):
取样下电阻用的官方PDF推荐的100K,设置7.5V,现在升压板静态电流78uA

网友A:
升压板老在耗电,最好在电池和升压板之间加一个开关,万用表的开关可一直开着,用加的这个开关控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老在耗电,最好在电池和升压板之间加一个开关,万用表的开关可一直开着,用加的这个开关控制就行。 ...

算了一下,电池容量就算2000毫安,充满要放9个月才没电

网友B:
升压板待机电流多大?

网友:
改TYPEC供充电功能的方法挺不错,比使用小电池包的方便。

网友:
他们说压升会对精度有影响,咋个直接给改成电池供电就好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板待机电流多大?

升12V测得待机电流差不多0.3毫安,现在的9V应该能稍低,至少不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老在耗电,最好在电池和升压板之间加一个开关,万用表的开关可一直开着,用加的这个开关控制就行。 ...

我这个充满一次电不用大概270天才没电

网友:
改的不错!表用的频繁的话9V电池确实不经使。

网友:
升压板的静态电流都 是问题

网友C:
我用2颗14500+TYPEC充放电一起的,刚好能放进原来的9V电池里面,然后输出调到7V都足够了

网友:
我改的是8.4v串联电池,万用表常见,不想用升压电源,引入开关噪声

网友D:
要测一下静态电流,如果有0.3ma这么大,一天7.2ma,一个月不开机电流就消耗了200ma多,如果经常使用,可能充电频率会较高,用升压板最好控制静态电流ua级别。

网友:
精度肯定有影响 关键是懒得换电池

网友:
魔改830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颗14500+TYPEC充放电一起的,刚好能放进原来的9V电池里面,然后输出调到7V都足够了 ...

这个万用表给7V供电会显示电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测一下静态电流,如果有0.3ma这么大,一天7.2ma,一个月不开机电流就消耗了200ma多,如果经常使用,可能 ...

我原来用8.4V充电电池就是3个月充一次电,感觉太麻烦了,就改了这个,这个可以半年充一次电了

楼主(2024-12-22):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老在耗电,最好在电池和升压板之间加一个开关,万用表的开关可一直开着,用加的这个开关控制就行。 ...

用了升压IC官方推荐的下取样电阻阻值,现在静态电流才78uA,根本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