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有线连接复活记。

楼主(2024-11-18):
      家里小两室2011年装修的,装修时卧室和客厅都放了网线的,弱电箱在入户处,入住后自己按568A/568B接法都试过,也测试过全通,但卧室、客厅末端始终不能正常上网,以前测过只有10K左右的速度,之前就怀疑是买的网线质量太差损耗太大了然后可以弃之不管了,这十多年来电脑、笔记本、电视盒…………一直用无线倒也没事。

      直到我在B站开了一个大会员准备享受一下高清视听盛宴,结果发现无线网卡速度跟不上,在线看高清卡得不行,找一根网线连接路由器和电脑网速就跟上了,确认是无线网的问题就寻思恢复有线连接。找来找去压线钳、水晶头、测线仪全都不见了,找根网线剪断、剥线、上锡、上热缩管,和之前预埋的网线黄对黄绿对绿的焊上,赶紧开电脑试机,速度基本能达到我宽带的速度。热缩管吹好,做下隐藏,搞定收工。

那我之前接的水晶头错了吗,就那两种如此线方式难道我接错了。不管了,今晚回去再用网线接剩下的两条预埋线,直接焊,难得去找压线工具了,把有钱连接都恢复起来。

计划下个月准备装修新房子,三室的,请教下各位如何省钱的把全屋WIFI和有线网络都覆盖好呢?淘宝上看了一下POE供电的AP面板好贵啊,但这样好像又最简洁。

网友A: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应该不会接错,而且如果不长的话只要两边颜色一样就算瞎几把接也能跑,不至于10k

网友:
一般都是568B的接法。。。不排除网线非标,颜色不是标准的。。。。

网友:
这种墙上的网线插座,真是每个厂家都不一样,我看了,虽然都是八根线,但是颜色排列不同,一旦接错,就影响网速;所以统一的网线接法标准,才可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通讯才正常流畅。

网友B:
压线钳,线序,交换机或路由器,网线长度,

网友:
次线也用过     房间那点距离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两条预埋线,  16个线,找8个通的不难

网友:
普通人备这些工具用的次数太少了,我也不记得我的这些工具哪里去了,也不记得线序怎么接了

网友:
标准线序应该可以保证传输速度的

网友C:
或许当初压线不到位,似接触非接触。

网友:
家里之前也是网络不过关,自己从新对网线口就行改造才正常,之前是100M过度时间短线,现在千兆没问题

网友:
AC+AP最简单,嫌贵就咸鱼...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应该不会接错,而且如果不长的话只要两边颜色一样就算瞎几把接也能跑 ...

当年A和B的接线方式都试过了,甚至两头线色一样都试过,依然不行,也不是说没网,反正就是超级慢那种,测速就只有10K,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当初压线不到位,似接触非接触。

接触不良当时肯定是排除过了,用测通断那个仪器测试过了,8根线都闪的。只是当年那水晶头的确是很差的,昨晚我看以前压那些头子铜片全都黑了。

网友:
再烂的线,哪怕是铁线,30米传输距离还是有的,十几KB速度只能是线错了。

网友:
3室就不要用ap面板了唉,成本高。直接每个房间拉条网线,然后有线mesh

网友:
接触不好。再如何,通不会几十K的。

网友:
家里有台台式机,放在一个没有网线的地方,利用淘汰的小米mini无线路由器无线转有线连接电脑,无线路由器的电源取自电脑12V,这样开机后自动连接网络,测速下行接近但是达不到100M速度,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
估计是你线没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线钳,线序,交换机或路由器,网线长度,

家装完全不用考虑网线长度。随便怎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