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15139 160G,2258主控不认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4-11-18):
山寨硬盘,用2258主控,闪存闪迪15139 160G,连接电脑不认盘,用AV大神的多合一开卡报错17,还有没有的救?

网友A:
找错固件了,确定2258XT可以开的

网友B:
基础设置了解一下先,flash设置的三星颗粒,你开个毛哦

网友C:
更换主板应该还不有救

网友D:
为什么选三星颗粒,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错固件了,确定2258XT可以开的

我下载那个AV大神整合的多合一软件,没有对应的闪存型号,不知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设置了解一下先,flash设置的三星颗粒,你开个毛哦

了解过了,截图分了2次的,后面那个截图,默认是SanDisk的,但型号不一样,点了AUTO就空白,然后点了手动,没有一样型号,就截图了,并没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主板应该还不有救

你是说主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选三星颗粒,不对吧。

那个只是截图,选项里没有对应型号,连接硬盘后选了SanDisk默认的刷的,也就是上面截图分2次

网友E:
请用chipgenius工具看看FLASH ID是什么
使用正确的工具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SS

网友F:
颗粒id发上来,请论坛离大佬帮你魔改

网友G:
这是固件选错了!听我楼上的话发ID让高手帮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用chipgenius工具看看FLASH ID是什么
使用正确的工具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SS ...

感谢感谢,ID已经看到了的45, 58, 97, 93, 7E, 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颗粒id发上来,请论坛离大佬帮你魔改

感谢,45, 58, 97, 93, 7E, 51 麻烦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固件选错了!听我楼上的话发ID让高手帮你改

谢谢,ID是
45, 58, 97, 93, 7E, 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颗粒id发上来,请论坛离大佬帮你魔改

这个是同一款板不同颗粒的另一块板,都是160G。也是没有对应固件,

网友H:
看看你那个包里有没有这几个版本。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你那个包里有没有这几个版本。试试看

谢谢,是这个:SM2258XT万能包-一个工具开几乎所有制程(Avidia-Modify),看了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