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QCY QY19蓝牙耳机,精工细作

楼主(2024-11-18):
Qy19库存很久了,一直没有开封用。
打开后直接开机肯定是没电了,打开充电口,盖子老化就直接掉了,充电约两小时后电池充满。
试用约几十分钟以后搁下来,第2天开机就没电。再充也只能使用不到两小时自动停机。
没办法,只有拆开耳机换电池了。
网上搜索ins找不到这个耳机的拆机图片或视频。那就自己拆吧,正好我也发一个贴。
1. 取下耳鳍。
2. 耳机盖并没有使用胶,是卡扣连接的。用指甲抠小R端轻轻一掰就打开了。
3. 电池是用双面胶固定在耳机壳上,连线是用黑色胶布缠绕着的,拆开这个胶布可是费了一点劲。
4. 原配电池用的是600912,我使用的是50
1012代替。
总结: 除了厂家及许多爱好者介绍此机的芯片和音质比较好之外,我发现做工也非常不错。
与我拆过的其他好多家耳机相比,你看耳机电池连线,它用正极包好以后再包负极,耳鳍也有一个很好的固定角,(连三星都没有使用这种结构,固定后不易滑动)。
唯一的缺点充电孔盖用的橡胶塞材料太差,三五年的功夫就老化的不行了。

补充一下: 这个耳机应该有两块电池的,但是我正好是拆了右侧,拆完以后正好发现右侧的电量没有了,就仅换了右侧电池,左侧的依然没动,现在使用还可以。

网友A:
电池鼓鼓的?

网友:
蓝牙耳机还得是那种tws的

网友:
这个还算比较好拆的,海鲜市场上有剪线的JAYBIRD X2/X3/X4、TARAH等型号与JIB+ACTIVE等标价十多元到二十多一对的,做工比QCY好上一截,就是想无损拆有难度,但是音质与功能上可玩性还不错的

网友:
只要能更换锂电池就好办,现在的蓝牙耳机更换电池比较难

网友:
QCY这个牌子还不错 给很多大厂都代工 在用他家的melobuds 降噪 音质都可以

网友B:
这款音质不错,两个电池,我是直接改造了,配合一个头戴式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鼓鼓的?

看上去鼓鼓的,实际上按了一下里面并没有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音质不错,两个电池,我是直接改造了,配合一个头戴式耳机

一个好主意,既利用了这款耳机的好芯片,又克服了那个电池容量小的弊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好主意,既利用了这款耳机的好芯片,又克服了那个电池容量小的弊端 ...

嗯,原耳机的两个电池是并联的,对电池一致性要求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音质不错,两个电池,我是直接改造了,配合一个头戴式耳机

这个可以放两节18650电池,3000mAh/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音质不错,两个电池,我是直接改造了,配合一个头戴式耳机

推得动吗?

网友:
去年购买过一个,音质好像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原耳机的两个电池是并联的,对电池一致性要求也高。

既然是并联的,改造时就用一个大的电池好了

网友:
推得动的,原来那个也是带3.5的插头的,音质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并联的,改造时就用一个大的电池好了

嗯,目前就用了一个大电池。它这个原装只有一个主板嘛,设计了2个电池,感觉就是增加续航以及平衡两个耳塞的重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音质不错,两个电池,我是直接改造了,配合一个头戴式耳机

这个思路,相当别致。优势互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相当别致。优势互补。

嗯,缺点可能就是多了这样一条线了,这个就是萝卜白菜了,也可以把蓝牙板放进耳机壳里面,那样的话,就得把按键、指示灯、麦克风接出来了啊,就要开孔了,开孔就非常考验技术了,我也做过这种,就是要麻烦一些,使用起来相对会方便一些吧。主按键和充电口放在了一起,用的原音频线座的孔位,稍微磨了一下孔位;麦克风和指示灯用的原麦克风线座的孔位,那个导光半透明塑料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做的有些粗糙了,想法是铉出一个圆形麦克风孔位,但是太小了,容易碎,材质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缺点可能就是多了这样一条线了,这个就是萝卜白菜了,也可以把蓝牙板放进耳机壳里面,那样的话,就得 ...

还是线在外面好,是不是可以尝试绑在头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线在外面好,是不是可以尝试绑在头梁上?

嗯,不太好绑的,估计那样会更难看吧,或者用那个头梁套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