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固态硬盘 硬件ECC 校正 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18):
各位坛友,有块朗科的固态硬盘,是SATA接口的,老是死机蓝屏,3个小时有了3次。每次死机重启就正常了。有一次还要诡异,重启提示说系统丢失,然后又重启几次就又好了。用HDTUNE检查。死机前 硬件ECC 校正是435155,死机重启后就变成439319.整整增加了4164,这是不是电脑不稳定的原因?ECC校正是否就是固件有问题?是否就是掉盘?望坛友指教。

楼主:
才5-6分钟的时间,C3变成440223,这也增加的太快了吧?是否就是电脑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
这牌子不行,芯片不好了,扔。

网友A:
找开卡程序充新开卡吧

楼主:
京东买的朗科 240GB SATA接口 固态,型号N5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开卡程序充新开卡吧

买了才1年,通电500多小时,就坏了?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B:
排除一下   供电和数据线   还是不行  就可以和它说88了

网友:
换其他机子试试

网友:
换了吧,硬盘不稳定了,买个正经牌子吧,比如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一下   供电和数据线   还是不行  就可以和它说88了

是笔记本,没有电源线和数据线

楼主:
各位坛友推荐几个有性价比的牌子吧

网友:
国产:致钛
进口:三星 闪迪/东芝 镁光 海力士
其他牌子自己没有颗粒产线基本都是有啥用啥

楼主:
2023/9/5  ecc是0 ,那时是买来新装上使用的时间。稳定使用到2024/7/23,突然暴涨到10万,7/24涨到20万,9/24涨到30万,今天涨到40万,这盘稳定性肯定有问题。看图有详细的日志

网友:
换到另一台电脑上观察一下,,也不能排除电脑主板的问题。

楼主:
蓝屏代码“
EventData

  param1 0x0000007a (0xfffff6fc40009910, 0xffffffffc000000e, 0x0000200161959860, 0xfffff880013220cc)
  param2 C:\Windows\MEMORY.DMP
  param3 111824-18439-01

楼主:
今天4次死机 2次0x00000124 (0x0000000000000000, 0xfffffa80071db8f8
一次0x0000007a (0xfffff6fc40009910, 0xffffffffc000000e
一次0x000000f4 (0x0000000000000003, 0xfffffa8007688b00, 0xfffffa8007688de0, 0xfffff800049ae9e0)
看了下历次重启记录,0x000000f4 次数最多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才1年,通电500多小时,就坏了?

如果还在保修期,赶紧联系JD换货……

网友:
硬盘看Smart没问题,蓝屏怀疑内存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