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战损级科德机械式倒计时定时器TC-938

楼主(2024-11-18):
昨天去小区车棚给电动车充电,在门口废纸箱中发现一个战损级科德机械式倒计时定时器,捡起来摇摇,里面啪啪作响,应该是零件脱落了。

于是,捡回去拆拆看。

拆开发现多处塑料支撑因老化断裂脱落。

内部图

外部图,字体磨损严重,应该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这个是继电器

使用说明

输入插头固定支撑断裂

使用热熔胶灌注固定电源插头。

断裂的一个螺丝支撑使用热熔胶粘上,另外两个没断的也使用热熔胶加固底部

唯一一个电子元件就是这个电阻,量了一下应该是47K欧。

安装好固定螺丝。正面。最大倒计时10个小时

背面,两脚插头

顶部

底部,输出也是两脚。

侧面使用指南

插上电测试,设置好倒计时间,能听到滋滋响,转轮在慢慢转动。
工作正常!

(完)

网友:
这个开关电流不大

网友A:
齿轮机构按压微动开关按钮,定位准么?
电单车充电误差十几分钟半小时是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机构按压微动开关按钮,定位准么?
电单车充电误差十几分钟半小时是无妨。 ...

齿轮机构只负责调倒计时的时间,不负责按开关。那个微动开关只是定时和常通的开关,需要手动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