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个小能人X2启动宝,拆开看看

楼主(2024-11-18):
去扔垃圾,垃圾箱竟然都满了,看来周末清洁工偷懒,或者是扔垃圾的太多。

看到电池回收箱里有个大充电宝,拿出来一看,小能人,感觉很轻,象是空壳,但又没有拆机的痕迹,拿回去研究下。

看这做工,感觉是山寨货。
先充电看看,可以充电,插上充电,午睡,醒来充满了,发现外壳很热。
测量输出电压,不到16V,应该是电池坏掉了。

看这电池装的歪的,铁定是假货,时间竟然是8月份的,估计电池没坏完,有得修。

看痕迹,电池起过鼓,但是又复原了,有一股浓重的电解液味道,又没有漏液的痕迹,说明发热后都挥发的,漏的不严重。
板子也不大,芯片挺多 。

共四 串,第二块电池测量只有3.5V,起鼓后把最上面的电池顶变形了。都是点焊的,最后用导线引出到接线夹子接电瓶的输出口上,电池直驱电瓶启动车辆。

电池容量竟然才1500mAh,山寨就是山寨,缩水严重。

最后找了块儿飞机的动力电池,替换掉了坏的电池,充满电16.2V,虽然是四线平衡充,有块电池只能充到3.9V,另三块可以充到4.1V。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也没有线,看什么时候能再捡根线吧,先当充电宝用着。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楼主:
山寨货,估计电池的放电能力太差,放几次电池就坏掉了。

网友:
一年用不上一次,锂电池很容易坏

网友:
白捡赚到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也能随手捡的到

网友:
内阻大,又不平衡。

网友:
这不得卖个280或者380?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
自从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并且有闲赋老人值守之后,什么都捡不到了。有什么好东西都是他们优先就拿了。

网友:
垃圾电池,放几次电就完了。

网友:
如果这是正品,那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太渣了

网友:
山上的     质量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电芯有点过分了。

网友:
这东西车上备还是很有必要的,就算平常用不上,但是只要用上一次就值了

网友:
软包电池大功率充放电都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坏的快。

网友:
测测电池内阻是多少。

网友:
要用高倍率电池。如果一年用不了几次,电池容易鼓。

网友:
启动宝还是自己组的超级电容靠谱

网友:
能随时接触到飞机动力电池的人,都不是二般人。这东西放车上,不担心车车打不着火了。

网友:
目前热销的几个牌子,几乎200以内的都是一个方案,主板布局、电芯规格都雷同,因为我才买了几个,都是到货“测试”了一下就退了。所谓启动大排量,就是电芯多几块装满壳体罢了,什么1.0-1.5,甚至2.0排量可用的,看着外壳那么大块,电池其实一小块,完全是浪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