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燃气灶的怪病

楼主(2024-11-18):
父母家一台燃气灶,左边好使OK,按下开关火花强烈明显一打就着,右边的闹妖蛾子,按下火花非常小,基本上看不到火,同时火花的声音非常小,当然也打不着天然气,但是用外置手持的点火器点着火后,再次按下开关火花又强烈如初了,换过电池无效,想问问怎么回事呢?着火后看着才正常是什么原因,冷态不行,着火一段时间后就算关火还是一样火花弱点不着

网友:
可能是点火针积碳或者高压线有漏电,点着火后强烈如初,应该是火焰能导电,容易啪啪啪

网友:
放电针受潮了吧?  换掉即可

网友:
3楼说的对,放电针或点火微动开关受潮了。

网友:
明火本就是等离子,可以导电,有火时等于点火距离进一步缩小。

换一个点火模块总成也就20,解决一切烦恼,大概率是高压包内部有打火,泄漏了一部分能量!

脏了接触不良什么的都是虚妄,那一点电阻在3000伏电压面前几乎等于没有!

网友:
对,检查一下右侧炉子,线路,炉盘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右侧点火针高压线烧坏了,换了点火针就好,要拆灶

网友:
换一套点火总成吧,十多块钱,无后顾之忧。

网友:
清理一下点火针和炉盘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查原因是高压线漏电对燃气灶金属外壳放电,在高压线外面套上电缆皮或把高压线架起来不要挨着金属外壳后解决问题。

网友:
点火线的连接部位接触不良。

网友:
清理一下点火针试试,或把另一边的点火针换过来打火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教

网友:
旋钮下面是微动开关 接触不良  要换了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家肯定买了铁的支架,经常炒菜,支架会转动,刚好转到支架铁的部分,和打火那个点火器很近,所以你一打火就被那支架吸收了,然后有再强的电也打不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查原因是高压线漏电对燃气灶金属外壳放电,在高压线外面套上电缆皮或把高压线架起来不要 ...

对就是这种情况,我也发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家肯定买了铁的支架,经常炒菜,支架会转动,刚好转到支架铁的部分 ...

当然了,还可能就是他们说的,不干净,生锈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开关漏电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