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装WINXP是否特别容易坏掉?

楼主(2024-11-18):
新进一块二手120G固态硬盘,是否装XP?心里七上八下的,还求装过的坛友提供建议。

网友A:
坏了换新的,反正又不贵...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B:
二手的才20多块,坏了就坏了

网友:
硬盘就是读写的      坏了是硬盘质量不好

网友C:
XP不支持TRIM,有可能更容易坏

网友:
为什么装xp会坏???

网友D:
手动trim 就是了 ,没啥影响

网友E:
不会更容易坏,只会更容易慢,变成龟速写入,格式化都没用!

网友F:
就算是XP,也别用IDE模式,固态一定要用SATA模式,另外就是不支持trim,所以最好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换新的,反正又不贵...

也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才20多块,坏了就坏了

+红包34,影驰二手.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更容易坏,只会更容易慢,变成龟速写入,格式化都没用!

那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trim 就是了 ,没啥影响

不懂手动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不支持TRIM,有可能更容易坏

所以有此问,我是到货后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算是XP,也别用IDE模式,固态一定要用SATA模式,另外就是不支持trim,所以最好是win7。 ...

win7用不惯

网友:
不会,没有自动trim而已
意思是平均磨损
可能会在同一片闪存频繁读写,而其他芯片还是新的
这就会造成你说的坏的快
大可不必担心,正常情况下,每个月手工执行一次trim即可
我的U盘一样手工执行trim速度就会恢复
正常速度130mb每秒,用久了速度可能下降到十几兆每秒
执行一下就恢复了

网友:
固态硬盘做系统盘还是可以的,运行速度有所提升,可以准备两个小固态,一个安装XP,一个安装WIN7,做个双系统双硬盘启动,喜欢XP就启动XP,喜欢WIN7就启动WIN7,这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有此问,我是到货后才知道的。

没事,真要是害怕,就买三星850pro这种ML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