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长城12V10A开关稳压电源GA120SC1

楼主(2024-11-18):
Effciency level  VI (6级能耗认证),主动式PFC电路,国货做成这样真的可以了,空载0.04W,双层屏蔽,最外层黄铜包裹,仅黄铜屏蔽层的重量就有80多克,

看图

楼主:
关键是没拆到芯片

网友:
这椄输出线不错。

网友:
壳子是上螺丝的拆卸方便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真好,而且还是上螺丝的,坏了也可以无损拆解,这是什么设备上面用的?

网友A:
用料很好,别拆了

网友:
功率不小,料也足

网友:
这电源做工用料都不错,  市面上不多见了.

网友:
线不错,看上去做工应该不会差的。

网友:
壳上有螺丝很不错

网友:
用料挺足,不过价格也摆在那边,这价位的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B:
国货只要价格上去都能做好

网友:
代工的吧   长城的显示器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货只要价格上去都能做好

房价和工资的比值世界第一了。质量呢

网友:
做工确实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很好,别拆了

说真的,这货设计的也够紧凑,最外面撬开的黄铜屏蔽罩有一点点小变形就装不进去了,本来想看芯片的,怕壳子都装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