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虹诺依300W大功率UPS移动电源(NORSYEE HNY-PD236)

楼主(2024-11-18):
RT,收的海鲜市场二手电源,仅使用十几次。

先说说缺点:电量不准确,电流误差大,做工一般般
优点就是电池容量大,8块亿纬锂能的锂聚合物电池,安全有保证,充放电功率大

没有实际拆解电池包,我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仅供参考

一个很明显的做工问题:NTC电阻错位,除非你本身就不是用来测板子温度的

还有就是电容用料很一般,用的是电解电容,都卖800块钱了。
就不能舍得用好一点的电容吗?非得死抠那点成本吗,寿命短不说。。
而且你都标称是300W功率了,用电解电容内阻大不说,性能也弱,纹波也大

而且没有使用库仑计,电量计量不准确,放电老是没放完就保护了
不支持USB HID电池电量计,无法像笔记本电池那样子准确知道电量
这玩意只建议收二手的,还要把电容换成固态的。。

后续:改电容,清洗板子,大功率输出还得靠固态电容才行,内阻低,电流大
不知名的杂牌单片机+比亚迪BMS管理+南芯双向大功率DC-DC,整体方案不错

楼主(2024-12-23):
这个东西有巨大的bug!!!!

就是你按开关之后,它会直接输出一个25.4V的高电压!!
之后才会缓慢的降低到你所需的电压!!!
我日你仙人,坏我威联通NAS!!

楼主:
这个东西有一个巨大的BUG!!!!

就是你按下按钮之后,他会输出一个25.4V的高电压!!
才会慢慢的降低到你需要的电压!!!
就是它这个问题导致了我的威联通NAS坏了!!
厂商真的是一坨答辩,纯纯入门小白水平!!

网友(2024-11-18):
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看看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A:
UPS不都是用铅酸电池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不都是用铅酸电池么???

这个是给笔记本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笔记本用的啊。。。。。。

这又是啥骚操作???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又是啥骚操作???

这电源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给笔记本等设备使用的,需要便携大功率,。

网友B:
安全性怎样,在线式还是后备式

网友:
笔记本   专用UPS啊        等大家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性怎样,在线式还是后备式

应该是后背式的,

网友:
像这种最好增加一个稳压装置。

网友:
给笔记本用的?

楼主:
500包顺丰

楼主:
是的,不仅可以给笔记本,也能当成电池用,手机也能充电,支持PD接口

网友:
一个大号的充电宝。

网友C:
笔记本还需要UPS?本身不就带了一个电池么

网友:
这就是一个大号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还需要UPS?本身不就带了一个电池么

笔记本那个电池能撑几分钟啊。。。。。

网友:
整体做工看着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让电池露露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