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哈飞赛马汽车电动车窗主开关维修及改进

楼主(2024-11-18):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哈飞赛马已经19年了,跑了45万公里,状态良好。最近主驾驶的电动车窗主开关有些接触不良。拆开发现是用导电橡胶点来控制继电器。时间长了导电橡胶老化,继电器的电流不够。

打算改进一下,找到了相关电路图。

发现跟实物对不上,图上的是国产化后的电路图,我手上的是早期的三菱配件。只好自己描原理图。

改造如下,导电橡胶触点通过一个增加的达林顿光耦驱动继电器。

焊接好后,每个继电器都补了一个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线圈断电的时候感应电动势击穿达林顿光偶的输出管。

复装上车,问题解决,但是副驾驶窗升窗动作依然像以前一样时好时不好。分析电路认为是对应的下降继电器常闭触点接触不良。万用表测量确定该触点接触电阻在数十到数百欧姆之间变化。

如果拆开两块电路板更换继电器,有大量的焊接工作,太花时间。加上我也没找到合适尺寸和参数的继电器。决定修复继电器本身(之前一篇文章值友留言,说我做元件级维修,这次是元件内部维修)。小心切开继电器的外壳。用2000号砂纸剪成小条,打磨触点。

测试触点恢复正常后,盖上一张硬纸片,用热熔胶重新封装。
这个主开关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按下一个按钮后,只剩下驾驶员能控制车窗,其他门上的升降窗开关失效。这个功能非常好,是用来防止熊孩子开车时开窗发生危险的。但这个按钮坏了很多年了。这是发现导电橡胶已经老化得电阻接近无穷大,直接剪了一片铜箔,粘在导电线胶粒上修复。

复装上车,所有功能恢复。考虑到升降窗电机断电时,感应电动势会烧蚀继电器的触点,为了避免日后继电器的触点继续出现问题,升降窗电机端也改进一下。由于电机会加不同方向的12伏直流电压,不能用续流二极管的方法,只能并联一个压敏电阻来消除火花。
想顺便加一个自恢复温度保险丝来实现防夹手的功能。
测试降窗电流3A,升窗电流4A,堵转电流11A。30伏耐压的自恢复保险丝温度特性曲线。车内可能达到50度,额定电流按76%折算。

特性曲线图,选3A的话,工作状态几乎不会动作,电机堵转后,25度大概是10秒,50度下大概4秒后保险丝动作。反应有点慢,选更小电流的话,可能正常使用的时候也会动作,最后作罢。

网友:
楼主,你是多喜欢这个哈飞赛马,还不舍得换吗?
  冬天来了这个小车车暖风效果怎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这台车真是你的玩具

网友:
你这个改造相当于重新制造了

网友A:
19年老车,修修还能开,不错。不像现在来不来就报废补贴,买新能源。

网友:
这个车准备折腾到啥时候

网友B:
哈飞都停产了吧
我的第一辆车就是哈飞面包车
那质量真的没话说
除了没优点外全是缺点

网友:
真的是原件级别的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飞都停产了吧
我的第一辆车就是哈飞面包车
那质量真的没话说

好家伙,除了没优点外全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年老车,修修还能开,不错。不像现在来不来就报废补贴,买新能源。

现在已经2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