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付费求助bose音响,插上数据线灯闪一下

楼主(2024-11-18):
付费求助bose音响,插上数据线灯闪一下 连接电脑没有反应 TYPEC 数据线接口

电池打开充电激活了 8.5V 但还是没有输出  跨过保户板输出也是不开机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几代,我是的mini2,这前是不充电,按下面网页下载软件和电脑联机复位后好了,你可以试试看!好象是复位了3次,前两次充电两回又不行了,最后一次复位后到现在一直都正常
https://www.bose.cn/zh_cn/suppor ... ini_ii/article.html

网友B:
换好一点的数据线或者充电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几代,我是的mini2,这前是不充电,按下面网页下载软件和电脑联机复位后好了,你可以试试看! ...

SoundLink Mini  下载软件网上还是不识别
你的开始也是插电闪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一点的数据线或者充电头试试!

换过了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