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损坏的英飞凌IGBT模块fz400r12ks4 挑断一根线变成300A模块了

楼主(2024-11-18):
一个损坏的英飞凌模块测试1  3脚短路   1  2脚没短路证明模块没炸 从去掉的压紧螺钉的那一块往里看没黑 (不像别的模块炸坏一片漆黑 惨不忍睹)模块里面有四部分并联组成 大概看了没有烧毁的地方 先试着把右上角的驱动连接线挑断(最后一张图) 用表量1  3脚不再短路了 就说明其余三个是好的  运气好一次搞定 给模块加电 用手摸着驱动端另一只手摸正极模块导通  摸负极模块截止 证明模块好了  原来400A的现在变成300A的了 那就准备做个电子负载 就用这个当负载  耐压高不弄易击穿

网友:
看不懂,说话Infineon竟然还做这些玩意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A:
这点儿铜线跑300A,不论是直流,还是交流,够么?

网友B:
是铜线吗?    等大佬回答

网友C:
挺复杂的,没看懂,挑断的是什么线?

网友D:
IGBT

那个烧了?

网友E:
感觉是在给IGBT做微创手术。

网友:
挑断的线建议斩草除根

网友:
还能这样玩,不错

网友:
居然还给模块开盖,这操作,真骚

网友:
厉害了大佬,佩服佩服

网友:
接线这两个带螺丝孔的大铜片,是浮动的,还是焊在基板上的?
焊在基板上的话,感觉不太能承受拧紧螺丝时的扭力。

网友:
大电流的元件散热要好

网友:
差点就变lgbt

网友:
有两个,一直不会玩,做完电子负载,麻烦发个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儿铜线跑300A,不论是直流,还是交流,够么?

参数上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铜线吗?    等大佬回答

一个100A 这么的大厂起码用银线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复杂的,没看懂,挑断的是什么线?

四个其中一个损坏的驱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IGBT

那个烧了?

右上角的那个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在给IGBT做微创手术。

存在试试心里 没想到一下就成了  不行底下好大一块铜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