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中兴BE5100 WiFi7路由器

楼主(2024-11-18):
用了几天了感觉挺稳的,很想看看里面是啥拆之~

样子不错,很轻

开盖,第一眼散热挺大,第一次见这种天线颜色,螺丝也挺板正的,比小厂螺丝带劲,不会滑牙

这散热片挺大,厚度也可以,为啥这么轻呢?

结构很简单,简单的没有独立的功放全部是集成,网口只有三个,真的钙。不过这PCB板挺厚啊,真的很厚,好像比我的微星迫击炮主板还要厚,掰不动

主控ZX279133 双核1G 不是很强,NPU 据说8核,后台什么占用都看不到白搭

5G

2.4G

ROM

结束END

网友A:
ZX的主控,没得玩...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
做工不错,终于不是焊上的了

网友:
电路板 给满分

网友:
这么大的散热器,路由器中少见,5天线,三真二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ZX的主控,没得玩...

中兴的路由器不用自己的难道用别家的?

网友:
看起来是2mm厚的PCB,,,,,

网友B:
和锐捷雪豹BE50比哪个更有优势

网友C:
5天线

楼主多少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锐捷雪豹BE50比哪个更有优势

我查了一下,貌似这个u挺强的,中兴自己家的fttr都是这个u

楼主:
引用 网友A:
ZX的主控,没得玩...

系统挺稳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天线

楼主多少米入手

145吧貌似 送耳机

网友:
路由器加装风扇是应有之理。

网友D:
在用E2633,当时70买的,信号强度和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BE5100是最便宜的WiFi7了。

网友:
自家芯片么?

网友:
良心产品,超过菊花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E2633,当时70买的,信号强度和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BE5100是最便宜的WiFi7了。 ...

2633没有这个soc强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散热片估计是铝材质的。

网友:
散热片是铝达到吧?所以重量轻

网友:
zx的路由器可玩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