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音响5.0声道,如何再利用?

楼主(2024-11-18):
有一个老音响5.0声道。五个无源音箱,走线太麻烦,想用蓝牙改造一下,达到5.0的效果,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你是想用五个旧音箱改TWS的5.0声道吧
如果音箱之间连线,一个总蓝牙功放管的话的话好说,如果你想五个音箱之间也用蓝牙连接的话有点困难,因为目前市面上没有卖这种功放板的

网友A:
需要3个蓝牙2.0的功放板3个蓝牙发射器,其中一个声道空置,然后每次3个一起开。

网友B:
一般是后置环绕声用蓝牙传输,再加个低音炮听5.1声道还是比普通立体声好很多的。

网友C:
还是顺线吧,用蓝牙,还要加功放,也要顺电源线不是

网友:
五个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3个蓝牙2.0的功放板3个蓝牙发射器,其中一个声道空置,然后每次3个一起开。 ...

不是太明白,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后置环绕声用蓝牙传输,再加个低音炮听5.1声道还是比普通立体声好很多的。 ...

具体是怎么连接呢?有点没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顺线吧,用蓝牙,还要加功放,也要顺电源线不是

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连接呢?有点没想通!

我只了解到很多年前有品牌的5.1家庭影院套装后置扬声器是无线蓝牙传输的,如果在客厅不方便拉线也可以找个合适的房间放一套多声道系统。

网友:
无源音箱走蓝牙的话,还要单独配功放,如果是有源音箱走蓝牙,也要单独走电线,如果之前预埋有电源接口的,还是可行,如果没有这个折腾起来很烧钱不说,蓝牙还有延迟和几声道同步问题。感觉只会降低听感。按照发烧友的说法是,一切无线的数据传输都没有有线的损失小。如果有方案实现WIFI无线传输的话声道同步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还是走线最简单,一台5.1功放就解决问题,用蓝牙问题多多。

网友:
废旧电脑装个Daphile系统,配个网卡,连到你家WIFI或者你的手机热点,可以把音乐传输到电脑硬盘或者U盘,也可以通过QQ音乐把手机上的音乐投射到电脑上无损播放。系统占用2G硬盘,win10不识别的老网卡也能识别到。可以用别的电脑或者手机控制播放。
电脑自带的板载网卡输出到功放或者另配USB界面+数字解码再到功放。跟蓝牙不是一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