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都是干活的电动工具

楼主(2024-11-18):
这些都是我干活的电动工具。

网友A:
只有一个建议,后续更新设备,买带轴锁的电钻,一样是很便宜,
优点是换批头换钻头方便,比你这种方便多了,也能拧更紧,
升级的话然后自己换个一个带棘轮的夹头,基本20元能搞定,可以保证不会出现掉批头的情况,你现在这种掉批头的情况估计时有发生。
如果打孔极少,实际上是可以考虑用电批而不是电钻,会轻很多,干活舒服很多,缺点就是贵一些。。

如果有动手能力,自己组装博世12V机型可能比东成还便宜,,东成大艺其实并不便宜。
博士壳9.9 ,开关20,电机10,波箱20以下,起子机波箱30,尾插5元。。 重要的是,博世有第三方替代品,质量不低,价格很便宜,

网友B:
无线、充电式的不少。

网友C:
这家伙还真不少...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建议,后续更新设备,买带轴锁的电钻,一样是很便宜,
优点是换批头换钻头方便,比你这种方便多了 ...

谢谢你。换棘轮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式的不少。

充电式都是大艺接口,这样电池和充电器方便多了。电池包有10多个。

网友:
应该介绍下性能,性价比这些心得体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伙还真不少...

嗯是的。以前还有一把东成26重锤,没有离合器被我闲鱼卖了。一把奥力特(浙江奔宇集团)轻锤,30气缸的,也没有离合器也被我在咸鱼卖了。还有一把大有1107轻锤打孔时烧了,在闲鱼卖了尸体。现在手里就这些了。

网友:
伊拉克战斗成色,看来不是抚摸党,是个勤快人。

网友:
哪来这么多活

网友D:
不错,该锂电的用锂电该有线的用有线,好像电池太多了,找人整个好的21700,买转接头就能通用各种品牌了,动力还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该锂电的用锂电该有线的用有线,好像电池太多了,找人整个好的21700,买转接头就能通用各种品牌了, ...

谢谢关注。没成想,一块“大艺A3”电池,让手上的各种杂牌军统一了起来。手里的电动工具都是大艺A3脚,有10个大电池包,接口都是大艺A3脚,充电器通用。其中一个是21700订做的(8A,240元),五个是原装大艺4A的,其他四个杂牌的,只能用在锂电扳手上。另外三台手电钻的电池也是通用的。

网友:
不少东东,都挺实用。是干活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换棘轮锁头?

你图片中的,没必要换,没轴锁,如果作业频繁,这种机器也用不久,以后买注意买有轴锁的。

网友:
哪款电动扳手可以打小车轮胎螺丝啊?最近撸了南威的无刷扳手,号称能打轮胎螺丝,自己组装的15节21v电池,到手后测试,我手动拧紧(没站上去踩)的轮胎螺丝根本打不松。
机子也不贵,难得退了,还有其他用途。

网友:
杨总,你这个工具这么多,是不是要招聘几个人啊,帮你用用这些工具,顺便帮你干点活,挣点养家糊口的钱;反正,这些工具别闲置着,不经常使用也会坏的,特别是充电的那些玩意。

网友:
干活的工具真不少

网友:
轻锤卖了吧

楼主:
你要啊?买来才100元,你让我怎么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