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动力源DYZ-48/50HI(TTI)维修& 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4-11-18):
DZY-48/50HI(TTI) 改可调电源,拆机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029-1-1.html

清洗干净通电没反应,仔细检视也没见明显损坏原件。看来流入废品店还是有原因的,只有从220v输入慢慢查起

F1保险不导通

用细铜丝临时短接

220V进来的整流二极管D12短路

10A10,没有同样的二极管。

跑电路发现220V整流后通过同样型号的二极管D7接滤波电解,拆下替换D12,原D7临时用一个6A的二极管代替
至此,灯泡大法继续测试,FLT指示红灯亮起,但次级仍无输出

用两个丁字形铜丝短接1、3、4点位,FLT灭,OK绿灯亮起,输出有53.8V,至此维修完成。下面改可调

用一个10K的可调电位器

电位器高低端接J7插座3.3V和地

电位器低端通过一个660欧电阻接地,高端通过240欧电阻接3.3V,可以控制调压范围内没有告警灯亮

电位器滑动端接LM258的5脚,R81电阻通过一个47K电阻接地,这个47电阻刚好可以焊在R120空位上,最低电压可以到0.589V。

调节电位器电压平稳升高

最高59.1V。

准备物色合适的电压电流表完成改装。

网友:
能改这种大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应该是D12短路造成F1开路,没其他问题,运气不错。

网友:
这电源保护挺全损坏不大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A:
这输出电压超过安全电压了,要注意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输出电压超过安全电压了,要注意安全呢

直流电比交流电要好些

网友:
很好的技术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
出来2904那一根线,另外还连接了一根线是有什么用呢,启动线吗

网友:
82年的 ~~~  电位器

网友:
这个电源有人专门做改装 改完卖大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来2904那一根线,另外还连接了一根线是有什么用呢,启动线吗

就接了两根线,一个运放5脚到电位器滑动端。另一根是R81电阻串一个47K电阻到运放的地(是和输出正端连一起的)

网友:
感谢高手的分享!

网友:
为啥不折腾协议

楼主:
折腾协议当然更好。坛友有协议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协议当然更好。坛友有协议分享?

协议调节的范围有限,协议的电压范围42-58.5v,电流5-55a,超过这个范围的电压还是需要硬改,那做协议还不如直接硬改呢

网友:
试了试没有一样阻值的电阻,用的680欧姆和270欧姆的,最低电压在5.7就保护了,有时间了找找一样阻值的电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协议当然更好。坛友有协议分享?

就是么有找到协议,自己也不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