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Windows下不能重新识别出U盘的新的“设备实例路径”

楼主(2024-11-18):
我 U盘的VID与PID不变的情况下,第一次识别出来的SN号,成型了这个VID与PID下的“设备实例路径”,再面产量去修改U盘的序列号(SN号),最新的设备实例路径是不能出来的。

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信息完全一样的两个U盘插入电脑后,系统会重新为这个VID/PiD下的设备,分配一个新的SN号。用芯片精灵已经不能再识别出这个U盘的SN号了,除非操作系统重装,才能正常识别出新的SN号

请问:如何为Windows更新一下,同一个设备的下的 “设备实例路径”? 找了好个资源也无解了, AI也问了个遍

网友:
表示没看懂在干啥...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
贴图出来,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SN码自己会变吗?

楼主:
我补充一下相关的图片

网友A:
试试插入u盘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大容量存储设备上,卸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插入u盘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大容量存储设备上,卸载驱动

这一条大路子的方法,我都试了个遍了,ChatGTP说的那7种方法,都试了个遍,还是无解

网友: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试了一下,换个接口,那个SN码就变了。如果是同一个U盘,插同一个USB口,那个SN码是不变的。

网友:
应该是要去注册表里把曾经识别过的USB设备删除

网友:
装个虚拟机来识别看看

网友:
你在要求一个【变量】 不变?
也就是说 你在要求 一个会转的地球 不要转

本身那个值就是一个变量,会根据你插入的USB设备的情况而变化,而你要求它不要变。
Windows设计的那个值就是个变量

网友B:
我只能说有不用重装系统的解决方法

运行 USBDeview v3.06 删除已断开的USB设备,比去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删除隐藏设备要方便快捷

网友: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 ... device-instance-ids
读了读微软官方文档,看出来这个貌似和你的sn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有不用重装系统的解决方法

运行 USBDeview v3.06 删除已断开的USB设备,比去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 ...

测试了,就是在软件上已经看到到SN号,就给一个随机数出来

网友:
这不是SN号,这个是操作系统生成的一个ID,仅在当前操作系统里唯一,系统提供API获取,SN号只能通过量产工具获取吧,我没查到获取【USBMassStorageDevice】SN号的API

网友:
Linux下的/dev/disk/by-id貌似用的WWID.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automatically maintains the proper mapping from the WWID-based device name to a current /dev/sd name on that system. Applications can use the /dev/disk/by-id/ name to reference the data on the disk, even if the path to the device changes, and even when accessing the device from different systems.

红帽说是持久,貌似在其他电脑上也一样。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只能通过量产来重新更改VID/PID序列,无法识别的U盘,要么就是硬件上出现问题,要么就是掉固件,硬件上坏了基本上只要更换主控板,软件上掉固件,有物理短接可以重新识别U盘,别无他法。

网友(2024-12-23):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就是在软件上已经看到到SN号,就给一个随机数出来

有卸载掉已经注册的USB设备没?任何USB第一次插上都会注册,拔掉后注册信息还在。要想刷新就右键un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