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TL-AP301C维修

楼主(2024-11-18):
这几块TP-link的AP裸板是很久以前从闲鱼上收回来的,型号是TL-AP301C,虽然只有2.4g的频段,但它的好处是可以同时开八个SSID,最近有用的上的时候就把他们翻出来,发现其中有一个插上电之后没反应,而且电源部分降压电路的电感发热严重。

经过检查发现降压电路3.3V输出于短路状态,热成像仪发现滤波电容发热也挺厉害的,把它的电解电容拆下来测试正常,此时点三伏对地还有短路,
高度怀疑是陶瓷贴片电容短路,这是高发故障。把该通路上的陶瓷滤波电容逐个焊下来,找到了短路的电容,此时3.3V对地电阻有100Ω左右,这是正常的AP,大概有几千Ω。

全部贴片陶瓷电容拆下来清洗后测试均正常,用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后重新焊上电容。恢复正常工作。
100欧左右的电阻应该是电路板年份太长了,而且裸露在空气中工作,片元件的焊锡腐蚀以及加上灰尘堆积在焊盘之间产生的。

网友:
热成像查短路元件确实方便

网友:
这板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高手,热成像仪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有热成像仪就是好。

楼主:
这台热成像可以在闲鱼租,很便宜。

网友:
工具齐全干活都方便了

网友(2025-01-15):
动手能力真强,有热成像帮忙事半功倍。

网友:
电容直接上去测量就能找到,我刚才就修好一个读卡器,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