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蓝牙的铁塔保护板

楼主(2024-11-18):
前面花32元一个买了4个铁塔保护板,没想到买家发来的不是自带蓝牙可以板子,是外挂蓝牙,小程序用的清风bms,蓝牙可以唤醒保护板,可以蓝牙连接上位机修改参数,注意不是手机连接蓝牙改参数,蓝牙小板应该是

网友:
就是前阵子坛友发帖子的方案,板子休眠省电,用485外接蓝牙小板唤醒。咸鱼上现在好多卖这个蓝牙模块的和卖这种接了模块的板子的。我记得他们卖八九块钱一个。也好,省得自己看帖然后再到淘宝上去买模块回来自己弄了,贵个几块钱。

网友A:
蓝牙模块是淘宝上1块钱包邮那种吗?

网友B:
看到铁塔的锂电,48V25AH的,400不到,很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是淘宝上1块钱包邮那种吗?

对,就是淘宝上的货,接好线用热缩管包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铁塔的锂电,48V25AH的,400不到,很心动。

真的很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铁塔的锂电,48V25AH的,400不到,很心动。

空间够的话,何不48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铁塔的锂电,48V25AH的,400不到,很心动。

铁塔电池不行

楼主:
就这样的小板,应该要烧录东西,有2个蓝牙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的小板,应该要烧录东西,有2个蓝牙信号

模块型号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铁塔的锂电,48V25AH的,400不到,很心动。

为什么说不行呢,你想想换电池的外卖车都是大功率的,时速六七十公里,大电流,一天可能循环几次了损耗特别大,我是300本地废品站买的共享单车锂电池,4824ah的,21年的电池,容量都在23以上,加上保护板40元吧,一个不到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是淘宝上1块钱包邮那种吗?

2元多左右的,不知道要不要刷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2元多左右的,不知道要不要刷什么东西

一般来说淘宝上的这些模块都不需要刷程序,只要配置一下几个读写通道的UUID即可,搞明白了就可以自己买不带蓝牙的板子自己装便宜蓝牙模块实现蓝牙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元多左右的,不知道要不要刷什么东西

找到了,应该是这款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68906218294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应该是这款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68906218294

看了下,功能跟其他透传模块类似,应该可以用更便宜的1块钱包邮的模块代替,只是需要搞明白设置的UUID就行了,很简单,用蓝牙调试软件连上它的信号一看就知道是哪几个UUID了,类似这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
就蓝牙转TTL,TTL转485,如果找到直接TTL端口,就不用转485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功能跟其他透传模块类似,应该可以用更便宜的1块钱包邮的模块代替,只是需要搞明白设置的UUID就 ...

请教一下UUID从哪里看

网友:
铁塔把其他电池的价格打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UUID从哪里看

手机装个蓝牙调试软件连到蓝牙信号上才能看到

网友(2025-01-02):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不行呢,你想想换电池的外卖车都是大功率的,时速六七十公里,大电流,一天可能循环几次了损耗特 ...

没有代表性  我们没有这样的废品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