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别克微蓝6改bose喇叭

楼主(2024-11-18):
原车喇叭4欧母 ,改2欧母bose喇叭 ,直接上图!

网友A:
网上大部分所谓拆车的哈曼和博士都是假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从车上拆下来的二手喇叭。

网友:
大别克配大博士

楼主土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大部分所谓拆车的哈曼和博士都是假的

会不会是报废奥迪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报废奥迪上面拆下来的

当然会有,这种拆车店都卖得很贵。

网友:
这个是假的

网友:
博士喇叭阻抗低

网友C:
这货我也买了一对揭阳出来的揭阳之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报废奥迪上面拆下来的

除开你亲自去车上面拆这个喇叭
仿冒拆车喇叭在咸鱼淘宝上面已经形成产业链了,大家买喇叭的时候可以看看是不是从广东,尤其是揭阳发货的,如果是那边发货就默认为假吧

那边从生产到做旧已经形成一套产业链了,我也是买了之后才知道的,虽然小贵,但至少比原厂的效果还是好一些

网友:
这博士喇叭保真倒也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货我也买了一对揭阳出来的揭阳之声

揭阳之声听着怎么样啊?跟原车的比

网友:
淘宝揭阳发货的 可以买到各款世界名牌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揭阳之声听着怎么样啊?跟原车的比

比我本田原车的喇叭声音厚实了点有提升但不是很大质量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我本田原车的喇叭声音厚实了点有提升但不是很大质量一般般

明白了。我还是买个银笛之类的性价比高的吧。

网友:
是不是声音大了

网友:
奥迪车专用喇叭,如果是真的还不错。

网友:
奥迪车专用定制的喇叭!买一对DIY电脑音箱应该效果刚刚的。

网友:
看着做工应该比你原车的强点吧,这个阻抗不用匹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揭阳之声听着怎么样啊?跟原车的比

揭阳之声也比日系自带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