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onest DZG-303AX型电阻率仪拆解

楼主(2024-11-18):
一套纯净水制水机上面拆下来的DZG-303AX型电阻率仪

型号标牌

仪表面板

没有看到螺丝拆卸最后面板撬开才看到螺丝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其实就是一台电导率仪,电导率的倒数就是电阻率。

网友:
看着很简单

网友:
照片拍的好

网友:
挺好的仪器。现在都用上单片机了,这样能大大简化电路。但一旦软件有了问题,除了厂家及指定的售后,个人就无法维修了。

网友:
不错,测纯净水的导电率

网友:
做工看着不 错,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用料好,可以测量没标注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