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启动电源打电宝

楼主(2024-11-18):
朋友给的一个电池坏了的搭电宝,

几乎通病,毕竟放电不过板,而且好几百安电流放电,接近短路,
这个线是10awg的,但是接口却是xt60的,坑人啊,一般搭电宝都是ec5接口,再不济也得是XT90接口啊,这来一个XT60接口,电流限制在这,而且法人应该很大

拆下电路板,正面一个小板和屏幕,用料很扎实

拆下上面的小板,好几个超短小电容,

没有电池,没法测试,插充电器正常开机,充电输出正常。不知道你们买的搭电宝使用寿命多久啊???

网友A:
   我前些天拆了一个24V的,一共14片软包电池,一片有32开作业本那么大,坏了8片,还有6片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天拆了一个24V的,一共14片软包电池,一片有32开作业本那么大,坏了8片,还有6片好的 ...

你的24v的是7串2并,容量一般5000以内

网友:
用动力电池组装一个。

网友B:
这种就是电芯短命,用不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电芯短命,用不用都一样

放一段时间自己也会鼓包的

网友(2024-12-20):
软包电池鼓包是一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