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HD3065电饭煲触摸失灵

楼主(2024-11-18):
       本月初,在当地工行当保安的兄弟打电话问我,能不能修电饭煲。说是有人问,我说能。于是,他把我电话给那个人了,那人打电话咨询了我地址后,然后过了5、6分钟之后,一辆铃木吉姆尼停到我路对面。那个人到了,拿来了一个飞利浦电饭煲。说是通电没有反映,我试机,通电蜂鸣器响一声长音,说明单片机复位正常,然后触摸任何按键不起作用。看到是飞利浦,就不想修了。于是给那人报价就高一点,说是维修好后需要7、80。原本以为那个人会知贵而退,谁知道那个人说可以,我说留个电话,修好了联系你。然后,那人就开着他的铃木吉姆尼就走了。接下来就仔细检查那个电饭煲,发现电源部分没有明显问题,然后单独维修电源板,发现各路电压正常。然后再检查主控板,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按照常规,先补焊一下主控板上的芯片和大一点的贴片电阻和电容。补焊完成后,各功能正常,于是装机试机,发现触摸非常灵敏。以为修好了,当时觉得,立马联系用户,会让人觉得这钱赚的太容易了。于是就没有打电话,到下午再次试机,发现故障依旧,触摸又不起作用了。幸好,还没有通知那人。于是赶紧网上搜索,下单购买主控板。过了几天,板子到了,没有装外壳,试机,触摸非常灵敏,谁知道,装上外壳之后,发现右边两个触摸键又不灵敏。哎,看网上说,触摸不灵,往触摸键上贴锡箔纸,不知道起作用不?

就是这种

刚拿来的故障是,通电开机,自动进入保温模式,按任何键都不起作用。这是我修好后用米试机的时候拍的

电源板和主控板在一块塑料上装着

主控板正面

主控板后面的电源板

电源板局部特写,看着这飞利浦不是外国的风格

主控板背面,上面两个芯片及其周围都补焊过,刚补焊那会儿,可以用。冷机再试机又不行了

主控板版号

这是新换的主控板之后,再试机,这一次试机米饭模式,因为没有放米,所以蒸米饭那些程序无法完成,当时还以为卖家发的是坏板子

所以这次放米进去,谁知道咱是瓜女子打搅团,掌握不了多少,一下子放多了。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孤家寡人。这一顿饭已经把我吃的很撑,让我吃了两顿

网友:
贴牌大路货~
松下随便一个电饭锅能将它按地摩擦几遍

网友:
没研究板子成了换板工

网友:
就是奔腾的另外一个品牌,里面的都通用

网友:
换了板子才收7、80,划不来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单看电路板的连接花线,就知道是电器的质量档次不高.

网友:
所以买了板子也其实没好?

网友:
就是奔腾吗?下次知道该怎么买件了

网友:
里面的都通用

网友:
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意思是换了板子还是有问题?

网友:
新板子也不行?那是外壳的问题?

网友:
没看到故障原因

网友:
坏了直接换,修不值。

网友:
我还在用机械按键电饭煲比较耐用可靠。

网友:
估计是属于疑难杂症---触摸拆下来时测试完好,装上时又不行。

网友:
挺热闹的,没看懂

网友:
看楼主报价,心不黑。

网友:
这种触控的故障有时候很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