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希玛万用表感觉就是华博代工的,低阻抗问题

楼主(2024-11-18):
各位大大如图所示,用香蕉头测试了下希玛万用表低阻抗档位,觉得输出阻值怎么那么大,是不是这个功能是假的???

还是我检测方法不对,看外观对应的是华博206b,如图所示,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本人玩表没多久,最近看不会修大大写过艾沃斯钳表,就是华博206b
我这款貌似一致,请各位大大解答,谢谢

网友:
这样大概率就是假的

网友:
贴牌生产的吧,交流钳表便宜的很

网友:
这不对。再高也是几百K,不应该11M的。

楼主:
拆开过,是华博206b的,电路板有的,有大神是华博206b可以帮忙测下,还有不会修大大貌似买过一样代工的钳表,可以帮忙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过,是华博206b的,电路板有的,有大神是华博206b可以帮忙测下,还有不会修大大貌似买过一样代工的钳表 ...

正常是几百KΩ

楼主:
就不知道是偶然现象,出厂搞错了,还是别的什么的,这款钳形表主要价格便宜,60元多一点,一般华博自己的206b价格在70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不知道是偶然现象,出厂搞错了,还是别的什么的,这款钳形表主要价格便宜,60元多一点,一般华博自己的20 ...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好的。另我拆开看过,没有明显补焊地方,貌似是新的,但是板子是h-206b v1.3,不会修大大是v1.8貌似,那个艾沃斯

网友:
新表拿去售后吧

楼主:
后续退货了,后续会在别的人家再买一个这个产品,如果还是如此,说明这个万用表代工,这个档位就是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退货了,后续会在别的人家再买一个这个产品,如果还是如此,说明这个万用表代工,这个档位就是虚的 ...

我也拍一个试试呢,永远的明。

网友:
我的206D 300K。

楼主:
回复各位,又买了一块表,测试后,低阻抗档位就是11m,换句话说,是代工有意为之

网友:
价格相差不多,那还是退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各位,又买了一块表,测试后,低阻抗档位就是11m,换句话说,是代工有意为之 ...

真喜欢它就给它补一个电阻吧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板子如果一样,我估计换几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电阻不换了,表里面做工还算规整,后续买了精灵鼠的潜行表,看看,貌似也是华博代工,不知道低阻抗如何,这个精灵鼠在介绍里面有讲低阻抗档位的,希望是真的

网友:
现在的表内部都是很简洁的,安全有保障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