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在编程器固件中提取文件或者搞懂设备控制原理,有没有可能性?

楼主(2024-11-18):
      多年以前,小米曾出了一个网络收购机,可以借助手机APP配网之后,在APP内订阅并推送喜玛拉雅中的音频或电台流媒体地址到机器内,后续就可以借助机身的拨杆实现换台和收听网络节目了。

      当时出的时候好像要100多元,第一代只有网络收音的功能,并且需要连接电源后才能使用,后续主打一个听劝,推出了带内置电池并且附加了蓝牙功能的二代,好像还是100多的样子,但那个时候,我人还在老家,传统的电台还是能收到一些的,加之手机上也装了网络电台的APP,所以一直觉得这玩意多少有点鸡肋。
      几年前为了生计,来到了大西北这个不包邮的小村里,目前FM除了一个当地只在中午播1个多小时的本地台和一个弱信号的隔壁市的交通台,还有晚上能收到个中国之声外,几乎听不到其他的电台,AM的目前手头没有对应频率的机器也就没试,虽然手机中的网络电台APP还能照常用,但突然间就觉得这个玩意十分的有用,我必须得整一个玩玩。
      海鲜上搜了一下,因为粗粮跟内容合作方合同到期,导致目前这机器一代几乎就是个砖,二代因为支持蓝牙算是半砖(也有一部分的描述说是还能收到两到三个台),这也导致这玩意目前的均价也就在18-30元之间还包邮的样子,十几块的基本都是一代的,并且成色也不怎么滴,在蹲了几天后,总算遇到一个二代成色还不错的机器并且25块包邮的,于是果断下单(下单后被卖家以偏远的名义又补了7块的快递费,快递到了后,镇上的代收点又收了2块的转运费,整体下来34元,只能说,新疆是个可以戒网购的好地方),剩下的就是想办法让这玩意复活了。
      拿到手捅了菊花复位后,下载APP重新配网,配网后,反复拨动子拨杆挨个的试,最开始还能收到两个台,一个不知道是哪儿的直播音乐电台(歌曲不会重复),一个关于刀朗的录播电台(每次关机后他会自动复位到开头,从头重新播放),其他的默认节目源则全部失效,后来在新换了一个网络接入点后,就只剩下那个关于刀郎的录播电台可以听了。
      于是拆机,先用夹子配合编程器读固件,要么中途断开,要么读出来的内容不太一样,最后还是拆了闪存上编程器,总算是读到了完整的固件。
      用带进制转换的编辑器打开固件,会在中段发现大概20多条的流媒体地址,这应该就是默认情况下自带的频道,把这些地址挨个在网页或者支持M3U8的播放器里试,反倒是有十几条可以正常播放,但神奇的是这十几条里包括整体的20多条内,都没有机器中可以听到的那个关于刀朗的录播电台的源。
      又试着通过替换法,将一些确定可以听的其他流媒体源通过替换改写到固件内这几个位置上,然后再拿编程器写回去,结果仍然是播放不了。
      于是有点怀疑,固件内这几个地址,未必是机器默认的电台流媒体源,但以WMA或者M3U8在固件内搜索,又只能搜到这20个多个符合条件的地址,至此,复活这玩意的想法陷入了僵局。

另外也试过了将已显示成英文状态的固件内容复制,然后粘到记事本里,打算看看这些英文都是啥意思,复制很正常,但一粘贴,要么是空白的,要么就是转换编码后粘贴出来是乱码。

最后,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机器的配置:
CPU是联发科的MT7688KN,闪存是华邦的25Q32JV,用了一个XPT4978的单声道功放,蓝牙部分是ATS2825搭配一个25L1606用来存储蓝牙配对信息之类的。

经查询,说MT7688属于是一个双串口+五个网口网关模块,支持STA,AP,中继路由模式,可用于串口转网口转WIFI,用来造智能家居用品或者是路由器,360有一款WIFI放大器就是用这个芯片,至于介绍里提到的双串口,在板子背面,也确实发现了RX\TX的两套测试触点,不过目前并没有去连接测试。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玩单片的大佬们,如果从路由器的角度来说,除了开SSH外,有没有可能直接从编程器固件里提取出来各分区的原始文件,或者说直接在编程器固件转换后的文件里,搞懂控制逻辑并直接修改来实现自己想要的改动或者功能?

网友A:
4M的固件,肯定不是OP,所以不要捣鼓...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
不是非内置的完整链接,可能是动态的链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的固件,肯定不是OP,所以不要捣鼓...

谁说4M的 不是OP的。。。
op 可以裁剪,小于 4M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网友B:
25Q32JV是用来存数据的,固件在主芯片上。得把主芯片的固件读回来才有可能分析。。而且有技术这样做的话,不如直接找资料重新写固件了。。各芯片都知道型号。。电路一般都是公模。而且有可能固件是用安卓系统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Q32JV是用来存数据的,固件在主芯片上。得把主芯片的固件读回来才有可能分析。。而且有技术这样做的话, ...

从路由器的角度来说,固件不是应该在闪存里吗?
我也是有点怀疑这玩意就是OP的魔改,不会是基于安卓的,因为之前就有OP上挂个USB的声卡,然后就可以播放流媒体的玩法。
但是这机器上貌似没有TTL口,背后的两个TX和RX,具体是啥作用我也没去试

目前的想法就是能通过改固件让他复活是最好的,实在行不通,就只能借助开源的ESP32网络收音机项目,照猫画虎,在现有主板上重排ESP32的相关零件,然后原机的外壳、喇叭、控制钮、电池这些还用上,借尸还魂给改一个能用的出来了

网友:
手上有个小米网关也可听网络电台。

网友:
还是去做开原吧,

网友C:
好多7688的开发资料,可以尝试着下做先备份,再刷op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路由器的角度来说,固件不是应该在闪存里吗?
我也是有点怀疑这玩意就是OP的魔改,不会是基于安卓的, ...

这些东西跟智能音箱一个样。。。都是类似的方案。我做过这些产品的自动化测试。。都是安卓系统改的。

网友:
7688的,如果有开原的真的可以自己刷

网友C:
算了这难度太大,反编译下小米的上位机程序看他是怎么设置收音机的地址的可能还容易点。

网友:
有个便宜的可当开发板还送资料

网友D:
没必要,时间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7688的开发资料,可以尝试着下做先备份,再刷op

这段时间在给年度工作收尾,等下月中旬工作忙完可以天天摸鱼时,接上个CH340到那个串口上启动,用电脑看看他串口都跑的是啥玩意,目前感觉是直接改固件里的流媒体地址是无效的。
至于说搞个开发板玩,没那么高的能力,所以目前看来,可能从立创上抄个ESP32的板子改改尺寸塞这个壳里,有多余空间的话再顺带塞个小号的随身WIFI进去实现可以脱离路由器或者手机热点,让他自带热点能直接工作,可能更现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时间成本太高。

时间成本对我来说不算成本,正常情况下能从12月中下旬天天摸鱼摸到4月初,然后忙上1个月左右配合车间检修下机器,能继续摸鱼到9月下旬开始生产,差不多每年有小半年的时间都在闲着,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想着折腾点东西玩玩,不然天天在厂子里除了吃吃睡睡玩玩手机,根本没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这难度太大,反编译下小米的上位机程序看他是怎么设置收音机的地址的可能还容易点。 ...

从APP上入手?
理论上可行,但对于不会编程的人来,这应该属于地狱开局了
并且这样的搞的话,估计还得找老版本的APP才行,新版本的目前电台功能直接啥也不显示
这个方案,只能说当作最后最后最最后再考虑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成本对我来说不算成本,正常情况下能从12月中下旬天天摸鱼摸到4月初,然后忙上1个月左右配合车间检修 ...

这工作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工作太爽了!

用我们内部的话说,淡季在这看厂子,属于是有工资的劳改
说没自由吧,100多亩的厂区你可以随便转,说有自由吧,一天到晚几乎都在待在厂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我们内部的话说,淡季在这看厂子,属于是有工资的劳改
说没自由吧,100多亩的厂区你可以随便转 ...

这工作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