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插电的电动旋转展示台改造成充电

楼主(2024-11-18):
买个最低配最便宜的玩意
回来改造成充电的
采用一个充电小板
一节3200毫安18650
简简单单改造成高配置充电的
满电用一天用不完 耗电很少

网友A:
有空间,还可以增加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间,还可以增加电池。

这个超级省电的 一个电池2天续航

楼主:
充一次电用好几天 太省电了

网友:
如果加个人体接近开关 人来了才转 是不是会更省电?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估计日后楼主就会有2.0、3.0、4.0等高阶版本了

网友:
坏的无线摄像头应该可以改装一个

楼主:
18650锂电池1200-3200各种容量用于数码产品电动工具 免费焊接加工满39包邮

网友B:
这个上面放个桌面小风扇,就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的吹风,再也不用担心一直吹得头疼了

网友:
就一个减速电机啊

网友:
双11时买了一个手动的打包转盘,30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面放个桌面小风扇,就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的吹风,再也不用担心一直吹得头疼了 ...

这个创意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