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Epson HX-20 8位电脑维修记

楼主(2024-11-18):
Epson 于1981年发布了Epson HX-20,它是第一台内置打印机的便携式计算机。

机缘巧合之下,之前以一张毛爷爷的价格在咸鱼上买到了一台这个年纪比我都大的老古董,因此才有了这个帖子,
这个机器在老站也有坛友有过拆机和维修的记录
感兴趣的可以移步到老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019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68851
这里十分感谢坛友dengzeren13的热心指导和鼓励

本文主要包含下面几个部分:
1.供电系统的简单说明
2.更换电容
3.屏幕更换底膜和折射膜的记录
3.打印机的故障排除
4.磁带机的拆机和皮带的更换
5.部分资料的共享

一、初步测试
原始样子

可以看到明显的显示屏幕已经发生了酸化。
收到之后测试发现右侧开关不能打开,通过拆机之后在开关处喷入大量的WD40,不断的拨动开关之后可以正常拨动开关。
之后按照机器背面的铭牌使用6V的电源简单发现没有反应之后就搁置了。(注意日本的同时代的类似设备的dc电源口的定义比较特殊是外正内负)
拆机方法可以参考油管视频 youtube.com/watch?v=KNrgy0l3w84 拆机过程中需要注意下,在拆下底部的螺丝之后,慢慢分离上下壳,先分离磁带部分的排线

机器内部电源部分的结构如下图:

外部电压通过一个防反接二极管和一个充电限流电阻连接电池,原机配置的电池为4节镍镉可充电电池。当然这个电池肯定是失效了,需要更换。我的这一台,到手就是没有电池的,估计是原来的主人因为电池失效直接将其拆除了。通过国外论坛的信息,因为二极管的压降和冲电电流限制电阻的存在,外部提供6V电压,并不能满足设备本身所需要的电压,因此需要提高外部供电电压,另外如果您有原装的充电器,不建议直接使用原装充电器在电池损坏的情况下使用,因为原装充电器在未接入电池下,其电压为9V,因此可能会对电路造成损坏。电池更换后面会单独介绍,此处为了测试方便,可以提供外部供电电压,这时候可以简单提高外供电电压到6.5V至于7V之间。
如果运气比较好的化,这时候开机会听到蜂鸣器的开机音。同时屏幕上会有显示,如果看不到显示,调节右侧的显示调节电位器,使得显示更加清楚。

二、更换电解电容
因为这个电脑从发行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因此电解电容就出现了老化漏液失效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LCD显示暗淡,因此需要更换整机的全部电解电容。
不过幸运的是老外已经整理了十分详细的电容参数和更换说明,我们只需要按方抓药,然后更换就行了。
相关文档可以参考油管下面视频中备注的连接下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KBj8uH5oQ&t=1103s

在电容的采购过程中一定需要留意电容的物理尺寸,因为Hx-20的电路板元器件比较紧凑,要按照上面规定的尺寸进行购买,尽量选择质量好的电容。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更换这些电容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电容的电解液泄露导致焊点腐蚀,焊锡不容易融化,因此我使用的方式是先通过物理方式拆下电容
然后在疏通焊盘,继而更换焊接上新的电容。
除去旧电容的方式是不断摇晃电容,电容两腿就会应为疲劳断裂。为了清理焊盘的通孔,可以使用在焊盘上添加助焊剂,稍微调烙铁高温度,同时使用空心针将通孔中的引脚去除,
之后使用吸锡器清理残留的焊锡。
焊盘清理之后建议使用无水酒精或者类似清洁剂清理两边焊盘,去除残留的酸性电容液。
之后装上新的电容,焊接使用钳子除去多出引脚,这个基本都是苦力活,做的时候慢慢操作,小心谨慎,一定要有耐心,如果发现有连接线路断开,及时修复。

三、屏幕更换底膜和折射膜
Hx-20上面配置一个点阵屏幕,这个屏幕的和我们常见的1602和12864一样都是属于液晶屏幕,对于这种古董设备来说,屏幕的老化和酸化是常见的现象,一般这种问题通过更换上下的膜可以修复。
下面是常见的液晶屏幕膜老化的现象:

在讲述具体的更换膜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背后的原理,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下液晶屏幕的显示原理
相关图片等信息引用自 Hx-20的 Technical Manual 技术手册,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获得:
http://www.oldcomputers.it/parts/epson/HX20/docs/files.htm
相关章节为3.5 Liquid Crystal Display

Hx-20的LCD模块如图所示,其中上面是液晶模组,下面以及背面是多个驱动芯片

其中一共有六片驱动芯片来驱动显示模组,分辨率为160*32,微处理器和驱动芯片之间通过串行总线相连,通过6个不同的cs引脚来切换驱动不同的区域。

所有的和Hx-20的文档资料可以从下面的网站下载获得:
http://www.oldcomputers.it/parts/epson/HX20/docs/files.htm

本文主要介绍维修过程中参考的国外视频和使用到的文档的下载链接

未完待续

网友:
半个小时了,内容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网友:
这个高级啊
以前应该是国营大厂才买的起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特别提示:早期的日本电器直流插座和电源是外正内负,之前不知道还用早期的日本直流电源烧过一个三星平板的电路

网友:
我有一台,掉了一个键,能开机,好像程序乱了

网友A:
十多年前 DIY 数据线实现 BASIC 语言 串口通讯。

网友:
没啥意义了,这个本子我以前有一台,basic和汇编。

网友:
改成游戏机还可以玩玩

网友:
橙色不错,期待下文

网友B:
楼主能否简单介绍下,机子的硬件系统配置和所用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简单介绍下,机子的硬件系统配置和所用的操作系统。

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basic,另外一个是一个monitor程序,应该是没有操作系统的,其中使用了两个微处理器,主频在600k左右

楼主:
超时了,没办法更新了了这个怎么办?

网友C:
http://www.oldcomputers.it/parts/epson/HX20/docs/files.htm

tmH_01-02.pdf         Technical Manual Hardware chapter 1-2
tmH_03.pdf         Technical Manual Hardware chapter 3
tmH_04-App.pdf         Technical Manual Hardware chapter 4, appendix

这三个文件下载不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oldcomputers.it/parts/epson/HX20/docs/files.htm

tmH_01-02.pdf         Technical Manual Hardware ...

进入网站,双击点开就可以打开,然后在打开的pdf的右上角有保存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 DIY 数据线实现 BASIC 语言 串口通讯。

我之前看过你的帖子,十分膜拜你的研究精神,我是BI4TMT,方便私信下其他联系方式吗?我手头有一块类似 tp801的板子维修遇到点问题

网友:
好像妮可基德曼